单片机+蜂鸣器长鸣怎么回事?

楼主:
做了一个光强度检测。上面带有光报警和蜂鸣器。一开电源和复位,光就闪一下蜂鸣器还长鸣,显示光度45还低于设置的范围。但是代码是0~50区间的,手动设置的范围是20~75之间的。按键过一下设,电路板又恢复正常,还能正常测。这是什么情况?有没有大神知道。

网友A(2022-04-29):
你没有调试软件,全是抄别人的代码才会像现在这样手足无措。

网友B:
肯定是代码有问题呀,贴上代码才能知道哪里出了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