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智能豆浆机控制系统程序与原理图设计

楼主(2022-04-29):
智能豆浆机控制系统设计

电路原理图如下:

#include<reg51.h>
#include"lcd.h"
#include"oled.h"
#include"temp.h"

sbit IRIN=P2^0;

sbit jr=P2^7;//加热
sbit dj=P2^6;//
sbit bj=P2^5;
sbit fmq=P2^4;

sbit aj1=P2^0;//
sbit aj2=P2^1;//
sbit aj3=P2^2;//
sbit aj4=P2^3;//开始

sbit yd=P3^5;
sbit ed=P3^6;
sbit sd=P3^7;

sbit yw1=P1^1;//最低档
sbit yw2=P1^2;
sbit yw3=P1^3;

unsigned char Time;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
void LcdDisplay(int);
/*******************************************************************************
* 函数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unsigned char IrValue[6];          //用来存放读取到的红外值

void delay(unsigned int a)
{
        while(a--)
        {
                if(yw3==0)
                {
                        while(1)
                        {
                                fmq=bj=0;
                                if(yw2==0||yw1==0)
                                {
                                        fmq=bj=1;
                                        break;
                                }
                        }
                }
                if(yw1==1&&yw2==1&&yw3==1)
                {
                        while(1)
                        {
                                fmq=bj=0;
                                if(yw2==0||yw1==0)
                                {
                                        fmq=bj=1;
                                        break;
                                }
                        }
                }
        }
}

void sdcx(unsigned char a)
{
        unsigned char i;
        if(a==1)
        {
                for(i=0;i<6;i++)
                {
                        dj=0;delay(25000);
                        dj=1;delay(25000);
                }
        }
        else if(a==2)
        {
                for(i=0;i<6;i++)
                {

                        dj=0;delay(12500);
                        dj=1;delay(12500);

                        dj=0;delay(12500);
                        dj=1;delay(12500);

                }
        }
        else if(a==3)
        {
                for(i=0;i<6;i++)
                {

                        dj=0;delay(5000);
                        dj=1;delay(5000);

                        dj=0;delay(5000);
                        dj=1;delay(5000);

                        dj=0;delay(5000);
                        dj=1;delay(5000);

                        dj=0;delay(5000);
                        dj=1;delay(5000);

                        dj=0;delay(5000);
                        dj=1;delay(5000);
                }
        }
}

void main()
{
        uchar a=0,i=0,zt,ms,mbz=27,sl,sdbz;
        uint Num=0;
        OLED_Init();//初始化OLED
        if(a==1)
        {
                uchar b[]={0,0};
                LcdInit();
                OLED_ColorTurn(0);
                OLED_Display_On();
                OLED_Display_Off();
                OLED_DisplayTurn(0);
                OLED_ShowNum(0,0,1,1,16);
                OLED_ShowString(0,0,0,16);
                OLED_DrawBMP(0,0,10,10,b);
                LcdDisplay(10);
        }
        while(1)
        {
//                OLED_ShowChinese(40,0,0,16);//豆浆机
//                OLED_ShowChinese(56,0,1,16);
//                OLED_ShowChinese(72,0,2,16);

                OLED_ShowChinese(0,2,3,16);//实时液位空
                OLED_ShowChinese(16,2,4,16);
                OLED_ShowChinese(32,2,9,16);
                OLED_ShowChinese(48,2,10,16);
                OLED_ShowChinese(64,2,16,16);

                OLED_ShowNum(80,2,sl,1,16);//实时液位
                OLED_ShowChinese(96,2,16,16);
                OLED_ShowNum(112,2,3,1,16);

                OLED_ShowChinese(0,4,7,16);//实时温度空
                OLED_ShowChinese(16,4,8,16);
                OLED_ShowChinese(32,4,5,16);
                OLED_ShowChinese(48,4,6,16);
                OLED_ShowChinese(64,4,16,16);
                Num=Ds18b20ReadTemp();
                Num=Num/10;
                OLED_ShowNum(80,4,Num,3,16);

                OLED_ShowChinese(0,6,18,16);//模式
                OLED_ShowChinese(16,6,19,16);
                if(ms==1)OLED_ShowChinese(32,6,14,16);//干或这湿
                else if(ms==0)OLED_ShowChinese(32,6,15,16);

                OLED_ShowNum(68,6,sdbz,3,16);

                OLED_ShowChinese(0,0,11,16);
                OLED_ShowChinese(16,0,12,16);
                OLED_ShowChinese(32,0,13,16);

                OLED_ShowNum(60,0,mbz,3,16);

                switch(zt)
                {
                        case 0:
                                break;
                        case 1:
                                if(ms==0)
                                {
                                        jr=0;
                                        dj=0;

                                        for(i=0;i<20;i++)
                                        {
                                                if(sdbz==1)
                                                {
                                                        dj=0;delay(25000);
                                                        dj=1;delay(25000);
                                                }
                                                else if(sdbz==2)
                                                {
                                                        dj=0;delay(12500);
                                                        dj=1;delay(12500);

                                                        dj=0;delay(12500);
                                                        dj=1;delay(12500);

                                                }
                                                else if(sdbz==3)
                                                {
                                                        dj=0;delay(5000);
                                                        dj=1;delay(5000);

                                                        dj=0;delay(5000);
                                                        dj=1;delay(5000);

                                                        dj=0;delay(5000);
                                                        dj=1;delay(5000);

                                                        dj=0;delay(5000);
                                                        dj=1;delay(5000);

                                                        dj=0;delay(5000);
                                                        dj=1;delay(5000);
                                                }
                                        }
                                        fmq=0;
                                        dj=jr=1;
                                        delay(30000);
                                        fmq=bj=1;
                                }
                                if(ms==1)
                                {
                                        unsigned char i,x;
                                        for(i=0;i<5;i++)
                                        {
                                                dj=0;jr=1;
                                                sdcx(sdbz);
                                                dj=1;jr=0;
                        delay(50000);
                        delay(50000);
                        delay(50000);
                        delay(50000);
                                        }
                                        fmq=0;
                                        delay(30000);
                                        fmq=bj=1;
                                }
                                zt=2;
                                break;
                        case 2:
                                if(Num>mbz)jr=1;
                                else jr=0;
                                break;
                }
                if(aj4==0)
                {
                        zt=1;
                }
                if(zt==2)
                {
                        if(aj1==0)
                        {
                                if(mbz<100)mbz++;
                                while(aj1==0);
                        }
                        if(aj2==0)
                        {
                                if(mbz>0)mbz--;
                                while(aj2==0);
                        }
                }
                if(aj3==0)
                {
                        if(ms==0)ms=1;
                        else ms=0;
                        while(aj3==0);
                }
                if(yd==0)sdbz=1;
                else if(ed==0)sdbz=2;
                else if(sd==0)sdbz=3;

                if(yw1==0)sl=1;
                if(yw2==0)sl=2;
                if(yw3==0)sl=3;

                if(yw1==1&&yw2==1&&yw3==1)sl=0;
                if(sl==3||sl==0)
                {
                        while(1)
                        {
                                fmq=bj=0;
                                if(yw2==0||yw1==0)
                                {
                                        fmq=bj=1;
                                        break;
                                }
                        }
                }
                else fmq=bj=1;
        }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x)   //0.14ms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i;
        while(x--)
        {
                for (i = 0; i<13; i++)
                {}
        }
}

void ReadIr() interrupt 0
{
        unsigned char j,k;
        unsigned int err;
        Time=0;
        DelayMs(70);

        if(IRIN==0)                //确认是否真的接收到正确的信号
        {
                err=1000;                                //1000*10us=10ms,超过说明接收到错误的信号
                /*当两个条件都为真是循环,如果有一个条件为假的时候跳出循环,免得程序出错的时
                侯,程序死在这里*/
                while((IRIN==0)&&(err>0))        //等待前面9ms的低电平过去
                {
                        DelayMs(1);
                        err--;
                }
                if(IRIN==1)                        //如果正确等到9ms低电平
                {
                        err=500;
                        while((IRIN==1)&&(err>0))                 //等待4.5ms的起始高电平过去
                        {
                                DelayMs(1);
                                err--;
                        }
                        for(k=0;k<4;k++)                //共有4组数据
                        {
                                for(j=0;j<8;j++)        //接收一组数据
                                {

                                        err=60;
                                        while((IRIN==0)&&(err>0))//等待信号前面的560us低电平过去
                                        {
                                                DelayMs(1);
                                                err--;
                                        }
                                        err=500;
                                        while((IRIN==1)&&(err>0))         //计算高电平的时间长度。
                                        {
                                                DelayMs(1);//0.14ms
                                                Time++;
                                                err--;
                                                if(Time>30)
                                                {
                                                        EX0=1;
                                                        return;
                                                }
                                        }
                                        IrValue[k]>>=1;         //k表示第几组数据
                                        if(Time>=8)                        //如果高电平出现大于565us,那么是1
                                        {
                                                IrValue[k]|=0x80;
                                        }
                                        Time=0;                //用完时间要重新赋值
                                }
                        }
                }
                if(IrValue[2]!=~IrValue[3])
                {
                        return;
                }
        }
}

/*******************************************************************************
* 函数名         : LcdDisplay()
* 函数功能                   : LCD显示读取到的温度
* 输入           : v
* 输出                  : 无
*******************************************************************************/

void LcdDisplay(int temp)          //lcd显示
{

          unsigned char datas[] = {0, 0, 0, 0, 0}; //定义数组
        float tp;
        if(temp< 0)                                //当温度值为负数
          {
                  LcdWriteCom(0x80);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                  //显示负
                //因为读取的温度是实际温度的补码,所以减1,再取反求出原码
                temp=temp-1;
                temp=~temp;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由?.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else
          {
                  LcdWriteCom(0x80);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                 //显示正
                tp=temp;//因为数据处理有小数点所以将温度赋给一个浮点型变量
                //如果温度是正的那么,那么正数的原码就是补码它本身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加上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datas[0] = temp / 10000;
        datas[1] = temp % 10000 / 1000;
        datas[2] = temp % 1000 / 100;
        datas[3] = temp % 100 / 10;
        datas[4] = temp % 10;

        LcdWriteCom(0x82);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atas[0]); //百位

        LcdWriteCom(0x83);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atas[1]); //十位

        LcdWriteCom(0x84);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atas[2]); //个位

        LcdWriteCom(0x85);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                 //显示 ‘.’

        LcdWriteCom(0x86);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atas[3]); //显示小数点

        LcdWriteCom(0x87);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atas[4]); //显示小数点
}

Keil代码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