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指示灯在没有信号输入时微亮,如何解决?

楼主(2022-04-29):
ld1155h是2.4G人体检测模块,当有人输出+3V,在没有输出2这个220V指示灯微亮。请教如何改电路使指示灯不亮,谢谢。

网友A:
你220V 是交流电的话,把指示灯接在火线,一定会微亮的,你要不亮,就把指示灯接到地去。

网友B:
换指示灯,或者在灯两边加个几百k的电阻。

网友C:
把灯接在继电器下侧就可以了,参照下图。

网友D:
指示灯2并联68K电阻

网友E:
按你的电路,你把220VAC的零火线对调一下,说不定就好了。^_^

网友F:
最佳解决办法是换个白炽灯通断明了

网友G:
在继电器K两端并个电阻,电阻大小按你微亮的要求调整.你想多微亮就用多大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