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打印只输出0?

楼主(2022-04-29):
在主函数里调试打printf("n:   %c ",USART2_RX_BUF[10]);,无论是USART2_RX_BUF[]中的哪一位都是/0。串口1用的例程并未修改,单独使用串口2收发调试没有问题。使用
不是波特率的问题,中断服务程序也没问题。是数据没有传到USART2_RX_BUF吗?

main.c
/****/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usart2.h"

extern char j_buf[256];
extern int n_cnt;
extern short angles[3];
int main(void)
{
        short  axis_x,axis_y,axis_z;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usart2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printf("It's ok");

         while(1)
        {
                j_buf[0] = 0xAA;//数据帧头
               j_buf[1] = 0x01;//数据长度
               j_buf[2] = 0x01;//读取传感器数据命令
              j_buf[3] = 0xAC;        //校验和
            send_workdata(j_buf,4);//发送至传感器
                printf("n:   %c ",USART2_RX_BUF[10]);

          delay_ms(1000);
}
}
/******/
usart2.c
/*****/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2.h"
#include "stdarg.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usart.h"

unsigned char j_buf[256];                //缓冲
int n_cnt = 0;                                        //计数标准位
short angles[3]={0};                //存储三个轴的角度
//串口接收缓存区
char USART2_RX_BUF[USART2_MAX_RECV_LEN];

void usart2_init(u32 boun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GPIOA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ENABLE); //串口2时钟使能

         USART_DeInit(USART2);  //复位串口2
                 //USART2_T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PA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A2

    //USART2_R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A3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ound;//波特率一般设置为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字长为8位数据格式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一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无奇偶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无硬件数据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收发模式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串口        2

        USART2->CR1=USART2->CR1&~(1<<4); //先清除,否则会一直进入idel中断
        USART2->SR;
        USART2->DR;

        USART_Cmd(USART2, ENABLE);                    //使能串口
        //使能接收中断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RXNE, ENABLE);//开启中断
        //设置中断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2;//抢占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子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VIC寄存器
}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串口2中断服务程序
{
         u8 res;
        res = USART_ReceiveData(USART2);//读取接收到的数据
        j_buf[n_cnt] = res;//将读取的数据放到j_buf里去
      n_cnt++;
        }

void send_workdata(u8 *data,u8 times)
{
        int i;
        for(i=0;i<times;i++)
        {
         while((USART2->SR&0X80)==0);
                                 USART2->DR=*(data++);

        }
}

网友A:
仿真器打断点看USART2_RX_BUF里面有没有数据。

网友B:
printf函数在重新定向的时候,一般就是指定了一个固定了输出
如果你指定了串口1,用串口2自然是不行的了
如果不是这的问题,可以直接发送数据,不要发送数组内容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器打断点看USART2_RX_BUF里面有没有数据。

里面有数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