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按键问题

楼主(2022-04-29):
老哥们,我用单片机做指纹密码锁连接电路后,矩阵键盘在屏幕显示的第一个界面按键反应迟钝,必须长按才能识别按的是什么键,在别的界面就反应很快了,我用的是普中开发板做的,请问各位大佬如何才能解决。

网友A:
不看你的代码,我猜测你的是一条龙式的框架:按键之后再显示,显示的内容有点多,还多处延时空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看你的代码,我猜测你的是一条龙式的框架:按键之后再显示,显示的内容有点多,还多处延时空等。

对的,那一页的内容特别多,请问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A:
更改框架,改成分时任务,就是不要一次性刷完整屏,而且把按键的去抖分散,比如1ms检测一次按键,10次统计一次,超过5次检测到按下,则按键有效。
检测按时不做延时,一检测后马上转到显示,显示每1ms显示一部分。争取做到在10ms显示内容完整。
还有就是没有刷新的内容不要人为去重复刷新显示它。
再比如要显示年月日时分秒星期几,短时间内只要刷显秒的内容就可以了,其它的完全不必刷显。这是针对静扫LED或LCD的方法。如果是动扫LED的另议

网友B:
程序处理造成的,具体情况需要看你的代码才能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