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297运放实际电路与仿真电路不符合,不知啥原因,请教一下谢谢

楼主:
实际电路与仿真电路不符合,不知啥原因,请教一下,谢谢,实际运放选的是OP297

网友A(2022-04-30):
把它们的差异都考虑进去再分析为么不符合

网友B:
实际器件值与标称值是有偏差的。你可能选用了10%偏差的器件。你试着把C3或者C2改变10%,再仿仿就知道了。

网友C:
仿真用的是OP07,实际是OP297,能一样就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