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的RS RW EN引脚接到单片机PESN ALE EA端可以吗?

楼主(2022-04-29):
我的lcd1602的RS RW EN引脚接到AT89C52的PESN ALE EA端了,能把这三个引脚当普通引脚使用吗,在写lcd显示程序的时候会有影响吗

网友A:
不能把这三个引脚当普通引脚使用,EA 用于选择内部ROM还是外部ROM或FLASH ,ALE 输出锁存时钟信号 ,PSEN 用于传统51芯片编程。

网友B:
普通的单片机是不能的,部分STC单片机可以,因为可以将IO扣映射到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把这三个引脚当普通引脚使用,EA 用于选择内部ROM还是外部ROM或FLASH ,ALE 输出锁存时钟信号 ,PSEN  ...

板子打出来之后才发现这个问题,还有解决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的单片机是不能的,部分STC单片机可以,因为可以将IO扣映射到上面。

用的AT89C52 单片机,板子已经打出来了,还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C:
换STC的就可以了  比如STC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