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同时用定时器0和1控制led灯的亮灭?

楼主(2022-04-30):
51单片机同时用定时器0按键控制八个灯的亮灭和定时器1按键控制1个灯的亮灭。搞来搞去都只会一个,不知道怎么同时实现,求大神指教

网友A:
定时器0按键控制?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你要先学会分别使用T0和T1

网友B:
初始化好定时器0和1,编制好后两个定时器中断服务程序,将控制对象的控制代码放在中断服务程序里面,之后就可以自动工作了。当然不可能完全“同时”,一个中断服务中,另一个中断需要等待其结束后才能进入。

网友C:
定时器的介绍和定时器0定时1毫秒                https://www.acfun.cn/v/ac15187311_24
定时器T1的编程与超声波测量距离                https://www.acfun.cn/v/ac15187311_27

网友D:
保持中断,设置中断程序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