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液晶显示,proteus元件库中的LGM12641BS1R元件液晶显示屏在做实物的时候应该用...

楼主(2022-04-30):
(无正文)

网友A:
实物对应的,买普通的点阵12864液晶就可以了。不带字库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物对应的,买普通的点阵12864液晶就可以了。不带字库那种。

在实物中,这个应该怎么连接 ,CS1和CS2片选应该接实物的哪一个端口?
#ifndef _LCD12864BU_H_
#define _LCD12864BU_H_
#define LCDLCDDisp_Off   0x3e
#define Page_Add     0xb8//页地址
#define Start_Line     0xC0//行地址
#define LCDCol_Add     0x40//列地址
#define LCDLCDDisp_On    0x3f
/*****液晶显示器的端口定义*****/
#define data_ora P0 /*液晶数据总线*/
sbit LCDDi=P2^0 ;     /*数据/指令 选择*/
sbit LCDRW=P2^1 ;     /*读/写 选择*/
sbit LCDEnable=P2^2 ;     /*读/写 使能*/
sbit cs1=P2^3 ;    /*片选1*/
sbit cs2=P2^4 ;    /*片选2*/
sbit RESET=P2^5 ;  /*复位信号*/

网友B:
买一个屏上带引脚文字的,就简单了。一看就知道了。买前问一下卖家。

网友C:
直接到电子市场里挑,和卖家直接告诉你的参数和需求,这样挑选比较好,不见意上网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