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面板怎么实现触摸?用TTP-223电容式触摸芯片只能在非金属面板上使用

楼主(2022-04-30):
用TTP-223电容式触摸芯片只能在非金属面板上使用。金属面板用什么方式,像有些油烟机得按键,电梯上面都有应用

网友A:
在金属面板上实现电容式触摸是不可能的!除非你在金属面板上开窗口嵌入非金属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金属面板上实现电容式触摸是不可能的!除非你在金属面板上开窗口嵌入非金属面板。

是的啊。现在自己做了个金属面板只能开孔用灌胶填上触摸。太丑了,想弄成整个金属面触摸的

网友B:
有利用金属变形检测电感的方法,不过无论什么形式的触摸,都不可靠,能不用就不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啊。现在自己做了个金属面板只能开孔用灌胶填上触摸。太丑了,想弄成整个金属面触摸的

开孔后再補回一块较细直径的金属片
用该金属片来感应可行不?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啊。现在自己做了个金属面板只能开孔用灌胶填上触摸。太丑了,想弄成整个金属面触摸的

这是工艺问题 完全可以漂亮 比如 金属面板开个Φ10的洞 用一个外径10mm内径7mm的匀光板材质环嵌入 中间再嵌入Φ7的金属片 完全可以实现金属感和触摸 而匀光环还当指示灯 可以出柔光 呼吸 暴闪等等效果 但这需要设计 加工精度 最主要是成本

题外话 我不喜欢触摸开关 手感太差了 按个开关像在戳墙 硬梆梆的 最好的触摸开关也就有点视觉体验 就像屏幕上的美女 看着还行摸着。。。。。。呃。。。。。。。。唉。。。。。。没法说

网友E:
还不如用这种按键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不如用这种按键好看

这种整个一体的,防水防油污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种整个一体的,防水防油污啊

那种微晶面板也能做到防水防油,如果是金属面板那得部分镂空才能触摸感应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种微晶面板也能做到防水防油,如果是金属面板那得部分镂空才能触摸感应

楼上图中这种在金属面触摸,应用比较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