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串口打印用printf不出来,请帮忙看看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2022-04-30):
12M晶振,设置波特率2400,波特率加倍(就算不加倍也不出来),到底哪里错了,我直接用printf不出来?
串口一点反应都没有。单片机有问题吗???
**********************************************************************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sbit Temp_data = P3^6;

void DHT11_start();
unsigned char DHT11_rec_byte();
void DHT11_receive();
void DHT11_delay_us(unsigned char n);
void DHT11_delay_ms(unsigned int z);
void InitUART(void);

unsigned int rec_dat[4];

void main()
{
         InitUART();
         P1 = 0Xf0;
         EA = 1;
         while(1)
         {
                 DHT11_delay_ms(150);
                 DHT11_receive();
                 printf("Humi:%d.%d\n",rec_dat[0],rec_dat[1]);
                 printf("Temp:%d.%d C\n",rec_dat[2],rec_dat[3]);

         }
}
void DHT11_start()
{
         Temp_data =1;
         DHT11_delay_us(2);
         Temp_data =0;
         DHT11_delay_ms(20);
         Temp_data =1;
         DHT11_delay_us(13);

}
unsigned char DHT11_rec_byte()
{
        unsigned char i,dat;
        for(i=0;i<8;i++)
        {
                while(!Temp_data);
                DHT11_delay_us(8);
                dat<<=1;
                if(Temp_data ==1)
                {
                        dat+=1;
                }
                while(Temp_data);
        }
        return dat;
}
void DHT11_receive()
{
        unsigned int R_H,R_L,T_H,T_L;
        unsigned char RH,RL,TH,TL,revise;
        DHT11_start();
        Temp_data =1;
        if(Temp_data == 0)
        {
                while(Temp_data == 0);
                DHT11_delay_us(40);
                R_H=DHT11_rec_byte();
                R_L=DHT11_rec_byte();
                T_H=DHT11_rec_byte();
                T_L=DHT11_rec_byte();
                revise=DHT11_rec_byte();

                DHT11_delay_us(25);
                if((R_H+R_L+T_H+T_L)==revise)
                {
                        RH=R_H;
                        RL=R_L;
                        TH=T_H;
                        TL=T_L;
                }
                rec_dat[0]=RH;
                rec_dat[1]=RL;
                rec_dat[2]=TH;
                rec_dat[3]=TL;
        }

}
void DHT11_delay_us(unsigned char n)
{
        while(--n);
}

void DHT11_delay_ms(unsigned int z)
{
        unsigned int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void InitUART(void)
{
        SCON=0x50;
        REN =1;
        TMOD = 0x20;
    TH1 = 0xE6;                        // ??????V1.3???2400???????
    TL1 = TH1;                        // ???????????
    PCON = 0x80;                // ????????
        T1 =1;
        TR1 =1;
}

网友A:
使用printf这个函数之前TI必须为0 ,所以你初始化时将TI清零就应该可以了。

网友B:
把T1改成TI,REN=1,EA=1可以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