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编译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楼主:
求助各位大佬,平常遇到这些问题都是怎么去解决的,有什么好的调试和排查方法吗?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网友A(2022-04-30):
先解决第一个Error L107, 你定义的变量数量太多了,51这么落后的结构根本装不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解决第一个Error L107, 你定义的变量数量太多了,51这么落后的结构根本装不下。

感谢您的回答,我试着去思考了一下这个变量太多导致空间不够用的情况,然后把target里面的memory mode(寄存器模式)从small调整到large就没问题了,请问这样调整会对程序造成什么影响吗?大佬能分享一下经验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您的回答,我试着去思考了一下这个变量太多导致空间不够用的情况,然后把target里面的memory mode( ...

如果有足够的XDATA,唯一后果是运行起来变慢了,没有别的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足够的XDATA,唯一后果是运行起来变慢了,没有别的影响。

嗯嗯,明白了,感谢分享!!

网友C:
翻译显示的是地址空间太多,可能是定义的某些变量超出最大范围吧,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