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ultisim仿真纯数字电路实现对8*8矩阵控制问题(输出问题)

楼主(2022-04-30):
想用纯数字电路完成对8*8矩阵的控制,想法是用16选1的74150N储存列数据,行数据用3-8译码器不断扫描,用555计时器来进行做时钟,但出现不显示想要的图案问题。本人怀疑可能是多个行列同时导通导致,但是按照思路和相关真值表对电路梳理并未发现问题所在。所以请各位大佬帮忙看一下,谢谢!
电路文件在附件中
使用软件为multisim

网友A:
帧频(含行频)过快或过慢。

网友B:
你先把555输出断开,再接入一个按键,单步执行一下。或许就能找到问题所在了

网友B:
能不能上传一份PDF的高清图?手上没有multisim软件看不到高清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上传一份PDF的高清图?手上没有multisim软件看不到高清图。

您看下,上面一部分真值表我核对了,没啥问题

网友B:
粗看了一下图,你的161(U2)即做行选,又做列选,会不会是这里出了问题?
总体上看,逻辑出错的可能性很大!
你可以把555的输出断开,接入一个开关,按一下输出一个脉冲,单步跟踪一下150的输出和138的输出。

网友C:
1.简单看了一下,应该是行扫时,列同时也扫,两个会同时跳变,估计这不是初衷。
2.把555的频率降到1Hz以下,方便观察具体显示情况,甚至0.1Hz以下,用表测量行、列扫描的输入和输出情况。

楼主:
使用了proteus仿真出了结果,不过后面部分图案显示还是不正确。

网友D:
用 27 系列存储器比 160 好些,可随便更换显图象而无需改变 IC 引脚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使用了proteus仿真出了结果,不过后面部分图案显示还是不正确。

我上传的工程,你可以改一下BIN文件的内容,就可以了,
不会是你手上可能没有EEPROM的编程器吧?所以你才会用多个数字IC来搭这个电路。对不对?

网友E:
这玩意不用单片机来做,要比用单片机来做难度大很多

网友F:
精神可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上传的工程,你可以改一下BIN文件的内容,就可以了,
不会是你手上可能没有EEPROM的编程器吧?所以你 ...

是的是的

楼主:
已经完全做出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完全做出来了

牛掰!
明天我传一个上位机给你,配我的图,可让你任意取模显示。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经完全做出来了

楼主的点阵屏是 8*4 而非 8*8,显示不了上面那几幅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点阵屏是 8*4 而非 8*8,显示不了上面那几幅图

8*8无误!他的图都是左右对称的,所以列选4位够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看下,上面一部分真值表我核对了,没啥问题

http://www.51hei.com/bbs/dpj-220279-1.html
这个贴子你去看看,是不是你需要的?

网友D:
蹩脚的 8*8 显示不了除上面那几幅图有规则之外的文字图形

网友G(2024-01-02):
可以分享下成功的图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