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ARNING L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Keil编译错误

楼主:
各位大神帮忙看看这个怎么解决
*** WARNING L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网友A(2022-04-30):
重装keilc51,原来安装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重装keilc51,原来安装有问题。

重装了好几回了  之前用的删了

网友C:
没任何问题,程序员是不看Warning的,只看Error。

网友D:
没把C文件添加到项目中!

网友D:
另外,还有可能是因为存在没有被调用的已经定义的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