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labview设计一个可定时智能风扇 求指点迷津

楼主(2022-04-30):
    第一要求要有定时装置,其次增加一个温度控制,并且将风扇设计三个档位,再输入一个初始温度后,每当温度升高2℃,风扇风速升高一个档位,温度降低2℃,风扇自动降低一个档位。如果温度低于最低温度(18℃),风扇停止运转。各位大佬们有没有思路嘞,我现在有点迷茫,求各位大佬指点迷津,谢谢谢谢

网友A:
labview是开发上位机的软件。控制电风扇,必须有下位机支撑,然后,由上位机下指令,下位机执行命令来控制电风扇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bview是开发上位机的软件。控制电风扇,必须有下位机支撑,然后,由上位机下指令,下位机执行命令来控制 ...

那可以在labview中添加一个风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