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用两个红外传感器检测人数的程序修改

楼主(2022-04-30):
求助大神帮忙改一下单片机程序,用两个红外传感器检测人数,现在是传感器1感应是进入,传感器2感应是出去,想改成传感器1先感应,传感器2后感应为进,传感器2先感应,传感器1后感应为出。求大神们帮忙。

while(1)
{
if(Left_P==0)                                                        // 如果左边的红外模块检测到有人
DelayMs(30);if(Right_P==0)
{
if(gJin<9999)                                                // 判断当前进入人数是否小于9999
{
gJin++;                                                                // 进入人数加1
LcdGotoXY(0,3);                                // 光标定位
LcdPrintNum(gJin);                // 显示进入的人数
LcdGotoXY(1,3);                                // 光标定位
gNow=gJin-gChu;                                // 计算当前人数
LcdPrintNum(gNow);                // 显示当前人数
}
Buzzer_P=0;                                                        // 蜂鸣器嘀一声
DelayMs(30);
Buzzer_P=1;
while(!Left_P);                                        // 等待人离开左边的传感器检测范围
DelayMs(100);
}
if(Right_P==0)                                                // 如果右边的红外模块检测到有人
DelayMs(30);if(Left_P==0)
{
if(gChu<gJin)                                                // 判断当前出去人数是否小于进入人数
{
gChu++;                                                                // 出去人数加1
LcdGotoXY(0,12);                        // 光标定位
LcdPrintNum(gChu);                // 显示出去的人数
LcdGotoXY(1,3);                                // 光标定位
gNow=gJin-gChu;                                // 计算当前人数
LcdPrintNum(gNow);                // 显示当前人数
}
Buzzer_P=0;                                                        // 蜂鸣器嘀一声
DelayMs(30);
Buzzer_P=1;
while(!Right_P);                                // 等待人离开右边的传感器检测范围
DelayMs(100);
}
AlarmJudge();                                                        // 判断是否需要报警

KeyScanf();                                                                // 按键扫描
}
}

网友A:
利用两个传感器信号的时差判断进出和数量
char count=初始人数;

void The_number()
{
        static unsigned char sign_R=0,sign_L=0;        //状态标志
        //进入检测
        if(Left_P && !Right_P && sign_R==0)          //第一特征码
        {
                sign_R=1;
        }
        else if(!Left_P && !Right_P && sign_R==1)//第二特征码
        {
                sign_R=2;
        }
        else if(!Left_P && Right_P && traitA==2)//第三特征码
        {
                count++;
                sign_R=3;
        }
        else if(Left_P && Right_P)                //初始特征码
        {
                sign_R=0;                                        //清0
        }
        //退出检测
        if(!Left_P && Right_P && sign_L==0)//第一特征码
        {
                sign_L=1;
        }
        else if(!Left_P && !Right_P && sign_L==1)//第二特征码
        {
                sign_L=2;
        }
        else if(Left_P && !Right_P && sign_L==2)//第三特征码
        {
                count--;
                sign_L=3;
        }
        else if(Left_P && Right_P)                //初始特征码
        {
                sign_L=0;                                        //清0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利用两个传感器信号的时差判断进出和数量

谢谢大神的指点,现在达到想要实现的效果了。万分感谢。

网友B:
这个听着像一个典型的“旋转编码一个方向加,反方向减”计数程序

网友C(2023-02-07):
楼主能发一下全部程序吗?想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