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if选择结构语句[if语句学习]单片机程序有详细注释仿真

楼主(2022-04-30):
if仿真电路

if仿真电路

C语言if语句和switch语句学习和注释。

if语句

if语句

单片机C语言源程序如下:
/*****************************************************************
                    C语言运算
运算符  范例   说明
  +     a+b           a变量值和b变量值相加
  -     a-b    a变量值和b变量值相减
  *     a*b    a变量值乘以b变量值
  /     a/b    a变量值除以b变量值
  %     a%b    取a变量值除以b变量值的余数
  =     a=6    将6设定给a变量,即a变量值等于6
  +=    a+=b   等同于a=a+b,将a和b相加的结果又存回a
  -=    a-=b   等同于a=a-b,将a和b相减的结果又存回a
  *=    a*=b   等同于a=a*b,将a和b相乘的结果又存回a
  /=    a/=b   等同于a=a/=b,将a和b相除的结果又存回a
  %=    a%=b   等同于a=a%b,a变量值除以b变量的余数又存回a
  ++    a++    a的值加1,即a=a=1
  --    a--    a的值减1,即a=a-1
  >     a>b    测试a是否大于b
  <     a<b    测试a是否小于b
  ==    a==b   测试a是否等于b
  >=    a>=b   测试a是否大于或等于b
  <=    a<=b   测试a是否小于或等于b
  !=    a!=b   测试a是否不等于b
  &&    a&&b   a和b作逻辑AND,两个变量是都是"真"        ,结果才为"真" 否则结果为"0"
  ||    a||b   a和b作逻辑OR,只要有任何一个变量为“真”,结果就为“真”
  !     !a     将a变量的值取反,即原来为“真”则变“假”则变为“真”
  >>    a>>b   将a按位右移b个位
  <<    a<<b   将a按位左移b个位,右侧补"0"
  |     a|b    a和b的按位做OR运算
  &     a&b    a和b的按位做AND运算
  ^     a^b    a和b的按位做XOR运算
  ~     ~a     将a的每一位取反
  &     a=&b   将b变量的地址存入a寄存器
  *      *a    用来取寄存器所指地址内的值
注意:在逻辑运算中,凡是结果为非“0”的数值即为真,等于“0”为假。
范例:1
    a=1;
    b=++a;
其运算过程是a值加1变为2,然后再将2赋值给b,所以b=2,a=2.
范例:2
     a=1;
         b=a++;
  其运算过程是a原先的值1,先赋值给b,然后a再加1变为2,所以b=1,a=2.
*****************************************************************/
#include <REGX52.H>                                         //        实例4
sbit K1=P3^4;       //定义按键的输入端K1键 在左下角第一个开关
sbit K2=P3^5;                 //定义按键的输入端K2键 在左下角第二个开关
sbit K3=P3^6;                 //定义按键的输入端K3键 在左下角第三个开关

sbit LED1=P1^0;                  //定义LED1到LED4
sbit LED2=P1^1;
sbit LED3=P1^2;
sbit LED4=P1^3;
sbit LED5=P1^4;

void delay10ms(void) //延时程序
{
        unsigned char i,j;
        for(i=20;i>0;i--)
        for(j=248;j>0;j--);
}
void LEDzx(void) //        3灯不亮
{
LED1=0;
LED2=1;
LED3=1;
LED4=1;
}
void LEDzx2(void) //2灯不亮
{
LED1=0;
LED2=0;
LED3=1;
LED4=1;
}
void LEDzx3(void) //1灯不亮
{
LED1=0;
LED2=0;
LED3=0;
LED4=1;
}
void LEDzx4(void) //全灯亮
{
LED1=0;
LED2=0;
LED3=0;
LED4=0;
}

void key()           //按键判断程序
{
        if(K1==0)  //K1键
        {
        delay10ms();
        LEDzx();                   //动作A:是条件表达式1、成立时立即执行。
        }
   else if(K2==0)                //K2键
   LEDzx2();                   //动作B:是条件表达式1不成立,但条件表达式2成立时才会执行。
   else if(K3==0)           //K3键
   LEDzx3();                //        动作C:是条件表达式1 、2不成立,条件表达式3成立时才会执行。
   else
  LEDzx4();                // 动作D:是条件表达式1、2、3都不成立时才会执行。
}

main()                //主函数
{
while(1)  //永远循环,扫描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key();    //调用按键识别函数
}
}

/************************************************************************
[1] C语句:以“ ;”作分隔符,编绎后产生机器指令。
[2] C语句分类    【表达式语句:表达式加分号构成。】

分支  if()~else~
        switch(表达式)case

循环   for()~
         while()~
         do~while()

辅助控制  continue
          break
          goto
          return

【一】选择结构语句(格式:if语句和诠释)
1,if语句是用来判定所给定的条件是否滿足,根据判定的
结果(1为真或0为假)来选择所给出的两种操作之一进行执行。

2,具体if语句有如下四种形式:

① if(条件表达式) {动作}
//如果条件表达式的值为真(非零的数),则执行{}内的动
作,如果条件表达式为假,则略过该动作而继续往下执行。

② if (条件表达式){动作1}  else  {动作2}
//如果条件表达式为真,则执行动作1,略过else的动作2,
然后再往下执行。

③ if (条件表达式1)
     if(条件表达式2)
        if(条件表达式3)
            {动作A}
         else
            {动作B }
          else
            {动作C }
            else
            {动作D }
// 动作A:是条件表达式1、2、3都成立时才会执行。
   动作B:是条件表达式1、2、成立,但条件表达式3不成立时才会执行。
   动作C:是条件表达式1 成立,条件表达式2不成立时才会执行。
   动作D:是条件表达式1不成立时才会执行。
④ if (条件表达式1)
        {动作A}
   else if(条件表达式2)
        {动作B}
        else if(条件表达式3)
        {动作C}
         else
            {动作D}
// 动作A:是条件表达式1、成立时立即执行。
   动作B:是条件表达式1不成立,但条件表达式2成立时才会执行。
   动作C:是条件表达式1 、2不成立,条件表达式3成立时才会执行。
   动作D:是条件表达式1、2、3都不成立时才会执行。

二、四种形式的实例:
(1)实例1:if(条件表达式) {动作}
#include <REGX52.H>
sbit Pt=P1^3;                           //接发光二极管
unsigned short a;                  //变量a为:无符号短整型
unsigned char i,j;                  //变量i,j为:无符号字符型
void main(void)                         //主函数
{
if(a<10)                                 //如果(a是否小于10)运行for语句
{
while(1)           //大循环【正式语句】
  {
   Pt=0;                  //点亮发光二极管   【正式语句】
    for(i=6;i>0;i--)                 //延时                【延时语句】  6*6000=36000
      for(j=6000;j>0;j--);
   Pt=1;                                    //关闭发光二极管   【正式语句】
   for(i=2;i>0;i--)                 //延时                【延时语句】        2*126=252
      for(j=126;j>0;j--);
   }
  }
}

(2)实例2   if (条件表达式){动作1}  else  {动作2}
#include <REGX52.H>
sbit Pt=P1^1;
sbit Ps=P1^3;
unsigned char i,j;                  //变量i,j为:无符号字符型

void ledOn(void)                 //        ledOn函数
{
Ps=0;                                   // 点亮发光二极管(P1.7口)
}

void le(void)                         //        le函数
{
while(1)           //大循环
  {
   Pt=0;                  //点亮发光二极管 (P1.6口)
    for(i=6;i>0;i--)                 //延时                【延时语句】  6*6000=36000
      for(j=6000;j>0;j--);
   Pt=1;                                    //关闭发光二极管
   for(i=2;i>0;i--)                 //延时                【延时语句】        2*126=252
      for(j=126;j>0;j--);
  }
}
void ifde2(void)         //        ifde2函数【正式if语句实例2】
{
if(a<1)                                 //如果(a是否小于1)运行le();语句 (如果条件表达式为真,则执行le();,略过else的ledOn(); )
  le();                                   //调用 le函数
else
  ledOn();                          //调用 ledOn函数

}

void main(void)           //主函数
{
ifde2();                  //调用 ifde2函数
}

(3)实例3
#include <REGX52.H>                                         //        实例3
sbit K1=P3^4;       //定义按键的输入端K1键 在左下角第一个开关
sbit K2=P3^5;                 //定义按键的输入端K2键 在左下角第二个开关
sbit K3=P3^6;                 //定义按键的输入端K3键 在左下角第三个开关

sbit LED1=P1^0;                  //定义LED1到LED4
sbit LED2=P1^1;
sbit LED3=P1^2;
sbit LED4=P1^3;
sbit LED5=P1^4;

void delay10ms(void) //延时程序
{
        unsigned char i,j;
        for(i=20;i>0;i--)
        for(j=248;j>0;j--);
}

void key()           //按键判断程序
{
        if(K1==0)  //判断K1是否按下键盘
        {
        delay10ms();
          if(K2==0)          //判断K2是否按下键盘
          {
                delay10ms();
            if(K3==0)         //判断K3是否按下键盘
                {
                LED1=0;         //动作A:是条件表达式1、2、3都成立时才会执行。
                LED2=0;
                LED3=0;
                LED4=0;
            }
    else
                {
                LED1=1;                   //动作B:是条件表达式1、2、成立,但条件表达式3不成立时才会执行。
                LED2=0;
                LED3=0;
                LED4=0;
                }
        }
        else
                {

                LED1=1;
                LED2=1;                          //动作C:是条件表达式1 成立,条件表达式2不成立时才会执行。
                LED3=0;
                LED4=0;
                }
        }
         else
                {
                LED1=1;
                LED2=1;
                LED3=1;                        //动作D:是条件表达式1不成立时才会执行。
                LED4=0;
                }
}

main()                //主函数
{

while(1)  //永远循环,扫描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key();    //调用按键识别函数
}
}

(4)实例4  在上面的执行代码

二、一般形式:
************************************
if(表达式1)                        *
   if(表达式2)    //内嵌if         *
        语句1;    //内嵌if         *
   else           //内嵌if         *
         语句2;   //内嵌if         *
************************************
  if(表达式1)      //内嵌if        *
      if(表达式2)  //内嵌if        *
                 语句1;            *
  else                             *
      语句3;                       *
************************************
if(表达式1)                        *
      语句1;                       *
  else                             *
      if(表达式3)  //内嵌if        *
            语句3; //内嵌if        *
      else         //内嵌if        *
          语句4;   //内嵌if            *
************************************
if(表达式1)                       *
     if(表达式2) 语句1;  //内嵌if  *
          else   语句2;  //内嵌if  *
  else                             *
    if(表达式3)  语句3;  //内嵌if  *
     else        语句4;  //内嵌if  *
                                   *
***********************************/

/***********************************************************************
【二】Switch-case选择语句
    Switch-case选择语句的一般形式如下:
        Switch(表达式)
        case  常量表达式1:语句1,[break;]     // break;是跳出语句
        case  常量表达式2:语句2,[break;]
             ···
         case  常量表达式n:语句n,[break;]
         default:语句n=1;

  当switch表达式中的值与某一个case后面的常量表达式的值相等时,就
执行此case后面的语句:若与所有的case后面的常量表达式都不匹配时,
就执行default后面的语句。执行完一个case后面的语句后,控制流程转
移到下一个case后面的语句的执行,可以在case分支的语句后面加break
语句来达到此目的。

switch case语句更适合跳转分支较多的情况。它将直接跳转到满足条件的分支。分支越多,效率越高。

#include <reg51.h>
void main()
{
   while(1)
    {
       switch(P0)
          {
            case 0x80:P1=0x80; break; //检测上边按下,控制D1亮。
            case 0x40:P1=0x40; break; //检测下边按下,控制D2亮。
            default:P1=0xff;             //全关
           }
      }

*******************************************************************************/

Keil代码与Proteus仿真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