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单片机途中的的一些疑惑,望大神解答

楼主(2022-04-30):
       最近跟着课本学习了一些单片机的知识,书本上的基础知识讲的都是把一个位置的数送到另一个位置,或者是让某个数值进行数学运算,我确实不太明白这样的目的是啥,我理解的单片机是通过输出高低电平来控制外部的器件,这样是如何来实现各种复杂的功能的呢?困扰我好久的问题,单片机一直感觉入不了门。
       PS:我会一点西门子的PLC编写以及调试,感觉单片机程序的编写没有PLC的梯形图看起来方便。请问这单片机如何入门呢?摸不到头绪。。。。

网友A:
一个位置可以是输入信号,被送到的那个位置很可能就是你认为的高低电平。

网友B:
事实上, 单片机的控制, 就是把 一个位置的数 送到  另一个位置来操作的啊.
的确,单片机就是通过高低电平 控制 外部器件,那么这些高低电平怎么产生呢? 通过寄存器来控制,这个寄存器,就是一个位置。 所以操作单片机的过程就是:

把你设置好的 高低电平(存在于一个位置)   送到   可以控制高低电平的寄存器里(另一个位置)。

这么一个操作过程。
同样读取外部的高低电平, 也是这么一个过程。

网友C:
其实PLC的底层也是单片机
但他的外设和寄存器设定就已经封装起来
更直观地方便开發者使用

如A I0.0 T Q1.0
就是
if(P00 == 0)P10 = 0;
else P10 = 0;

至于那些数字的赋值
就是设置寄存器
如定时器/串口/外中断什么的
但由于该寄存器的地址不能直接位寻址
如TCON.1 = 1;
只能用反人类地用位运算
如TCON |= 0x02;//B0000 0010

而在Step7 中只需要加几个模块
勾几个選项就行了

网友D:
等你入门之后就会觉得比PLC还好玩。

网友E:
不要着急,其实我建议看视频教程比自己看书摸索,入门要快的多。首先,大多数视频教程都会叫你上手操作,再者都自己会点C语言的,所以跟着视频教程和配套的硬件从简单项目学起。对于其中还不明白的,先看别人怎么做,学会如何使用,后续慢慢就明白了,如果还不会,这时候也有一定的基础了,再去查资料研究也就很方便了。

网友F:
你的理解没有错啊,芯片就是通过高低电平(二进制)来感知和控制的。至于如何入门,建议通过由浅入深的仿真或者实际解决案例慢慢来。

网友G:
先把单片机内部结构搞明白

网友H:
以前上学的51教材也是这样的,导致我就算会用单片机的内部外设但没法建立起工程系统的概念,工作几年后发现那书上讲的东西很多没法在工程上用,那书还是十二五教材呢,得换本好的教材。
现在高校好多单片机教材都不好,有些书居然还用汇编来讲的...大多只是介绍单片机内部外设使用,但具体做项目还涉及到监控程序/传感器/执行机构/算法等,即使是按键处理也有不少技巧,stm32的书倒是有不少介绍外围器件的使用

网友I:
MCU主控(51,stm32)跟你说输出高低电平来控制一样,不过这是普通输出模式,像LED、蜂鸣器等简单输入输出。
实现复杂点功能,需要你看相应的芯片数据手册。比如电机需要PWM信号输入,就需要MCU用定时器输出PWM。芯片手册一般都有些输入信号要求,可能要自己写或者协议(比如IIC、SPI、UART),这些看完数电容易理解。
其他还有很多功能,可以买开发板,按着他们教程学习容易点。不至于没有任何头绪。

网友J:
plc相当于单片机的应用拓展之一,51或者stm32单片机加上电源隔离,光耦隔离,加上继电器驱动芯片就成了plc,
plc与单片机的不同之处是编程软件,plc编程软件将单片机程序图形化,模块化了,这样开发者就可以专注于设备的开关逻辑而不需要考虑单片机是如何工作的。
但是单片机不仅仅可以做成Plc,也可以做成计算器,时钟,测量仪表,gps,飞行器的电子陀螺仪等.......。
而单片机内部是什么,是CPU 内存 总线 各种逻辑端口器件
CPU 加内存 加总线是什么,是一台电脑,所以单片机是微电脑应用的一种拓展之一
可是微电脑不仅仅可以做逻辑开关控制,可以做游戏机,驱动打印机,可以装basic系统,可以装dos系统
用来办公或者写信。
所以,当看到一台plc的时候,就应该看到plc内部是单片机,看到单片机的时候就应该看到单片机内部是一台电脑。电脑所做的事就是处理数据。

网友K:
PLC没法跟单片机比

网友L:
多文件工程设置、框架式编程的任务调度和数据分配 https://www.acfun.cn/v/ac15187311_12

网友M:
PLC底层就是单片机,只是PLC有自己的开发环境而已,你要是把PLC拆开,焊上烧录线,它就是一个单片机
但对于学习而已,就不要去比较PLC怎么写,单片机怎么写了
你就当单片机跟PLC没有一点关系,你就把单片机当成一个新事物来学习就可以了
教材上怎么说,你就怎么做
学单片机,模电和数电基础是一定要有的,C语言就是跟着书上去学就行,多用几次就会了

网友N:
兄弟不会是在拿汇编入门呢吧?

网友O:
看来你是不太适合学习单片机了,PLC和单片机就好像电脑和主板的关系,PLC是单片机的应用之一。底层驱动说到底就是对IO扣的控制和对信息的处理。前置就是你说的那些高低电平控制,是结果,后者才是主体。

网友P:
先多看书,或者看视频。仔细的看一遍。懂的就懂了。不懂的先不去管它。然后跟着做一个项目。比如,点灯,先点1个灯,在点8个灯,然后在流动。就会发现置位0或1就是灯的亮和灭。慢慢就懂了。
建议不要学习软件仿真,直接买单片机洞洞板或者面包板直接做。有问题了多研究研究,或者来坛里问问就会了。多学习学习原理,刚开始只做简单的,单片机直接点灯的。不要跟着视频或者书里的带595或者138芯片的方法。

网友Q:
习惯就好,想玩你就得学它的编程语言才能入门

网友R:
单片机还是比PLC有意思的

网友S:
相当于赋值了

网友T:
先把选择语句和循环语句,运算符,C语言的基础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