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51单片机控制一个5v水泵能不能一端接五v电压一端接p1口?

楼主(2022-04-30):
(无正文)

网友A:
简单的答案  不行。
P1 端口电流不够。

网友B:
不能,51单片机IO的灌电流只有20mA,不足以驱动水泵

网友C:
绝对不能。P1的输出电流能力和水泵需要的电流差距太大了。

网友D:
大多 单片机 只可以接受  小于 15mA 的灌电流, STC 的1T系列单片机可以达到 20mA 左右。
撇开水泵马达对单片机的干扰不谈,就当你的水泵时高科技新产品。
如果,你的水泵,在 5V 电压下,只需要 20mA, 就能驱动的话(即水泵内阻 大于250R), 你可以试试。

网友E:
不能吧,最大1.6mA,还是用一只三极管吧,8050三极管500maA

网友F:
如果你那个水泵电流小于IO口能够提供的电流就可以。
显然一般的水泵电流需求远大于IO能提供的电流。

一般通过IO驱动继电器,再由继电器的触点驱动水泵电机

网友G:
驱动力不够

网友H:
可以,通过程序控制P1口的高低电平,来实现水泵的开关

网友G:
不建议这么接,大电流可能烧io口

网友I:
不能,接的方式有问题

网友J:
功率超过0.1瓦要加驱动.比如ula2003驱动芯片,5v单路驱动2.5瓦。 8路并用可以驱动5v 20瓦

网友K:
虽然每个I/O口在弱上拉(准双向口) /强推挽输出/开漏模式时都能承受20mA的灌电流(还是要加限流电阻,如1K、 560Ω、 472Ω等), 在强推挽输出时能输出20mA的拉电流(也要加限流电阻), 但整个芯片的工作电流推荐不要超过70mA,即从Vcc流入的电流建议不要超过70mA,从Gnd流出电流建议不要超过70mA, 整体流入/流出电流建议都不要超过70mA。

网友L:
肯定不行!即使你的水泵工作电流小于单片机的I/O口驱动电流也不行,因为水泵为电感性负载!截止时有可能产生较高的感应电压损坏单片机

网友M:
水泵的工作电流很大的,单片机直接驱动肯定不行呀,需要驱动电路助力。

网友N:
肯定不行,用三极管或者继电器吧

网友O:
中间必须加一个驱动三极管或三极管驱动继电器水泵接到继电器常开触点上

网友P:
不能,电流太小了,不足以驱动

网友Q(2024-12-18):
引用 网友O:
中间必须加一个驱动三极管或三极管驱动继电器水泵接到继电器常开触点上

为啥,我之前也是用51单片机IO口控制一个模块,发现,模块不工作,是不是因为电流分流之类的原因

网友O:
不能,因为单片机的IO口电流驱动不足,不能直接带动水泵工作,要加一个MOS管驱动电路

网友R:
单片机IO端口的驱动电流有限, 再就是水泵是感性负载, 直接驱动在关断时的反电动势会导致单片机程序紊乱, 严重导致单片机过压反压损坏.

网友S:
引用 网友J:
功率超过0.1瓦要加驱动.比如ula2003驱动芯片,5v单路驱动2.5瓦。 8路并用可以驱动5v 20瓦

ula2003不能反转控制,要正反转控制的可以用l9110,大功率用l298n控制两个

网友T:
51单片机的IO口不能驱动大电流负载,我们可以利用IO输出信号去驱动一个三极管,控制给水泵供电的5V电源的通断。

网友U:
单片机I/O口灌入电流是15~20mA,不足以直接驱动直流电动机,不过驱动手机里面的振动小马达还是可以的

网友U:
应该采取以下这种场效应晶体管驱动方式或者达林顿晶体管驱动方式。
场效应晶体管

网友V:
我不能举起1000斤,但是我能按下电动千斤顶的按钮。。。
驱动力的问题。

网友W:
不行,加个三极管或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