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隔离下载器+时钟制作 DS12C887+CH340G+89C52+OLED显示程序

楼主:
自己制作的一个隔离下载器,顺便做了一个时钟显示,分享出来 大家一起来研究学习,由于我的DS12C887内部电池坏了,所以不得以拆开做了一个外科手术,换了一个电池,内部原来的晶振就是这种,其实也是挺简单的,外壳使用的是8838壳子,T12电烙铁专用的,看这个盒子挺漂亮的就配套做了一个,用光耦隔离了TXD和RXD,输出的时候就不用调换线了,光耦已经转换过来了.两个拨码器是用来转换外部下载和板子自身的89C52下载程序调试用的,后面的琴键开关是切换电源用的,可以使用USB的5V输出,也可以从后面的两个DC座子给需要下载的板子芯片供电.带冷启动功能,原理是串口下载时CH340G的RTS引脚会变低电平,单片机只需要检测这个引脚的电平变化就可以了,缺点是使用串口调试时也回触发一次冷启动
另外提示一下,有些人搞不明白列地址的高位和低位,低位地址是00H~0FH,也就是1-16,最多也就只能定位到16列,而一块屏幕有128列,而高位地址是10H~1FH,高位地址+低位地址就能准确定位到128列了,当然SSD1306不只应用在12864上,(0~127)/16就是高位地址,(0~127)%16就是低位地址,和定时器的初值一个意思,我是这么理解的,如有不对,欢迎指正

电路原理图如下:

#include<STC89C5xRC.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SDA=P1^1;
sbit SCL=P1^0;
sbit RW=P2^5;
sbit AS=P2^3;
sbit CS=P2^4;
sbit DS=P2^6;
sbit km=P2^2;
sbit jia=P2^1;
sbit qh=P2^0;
sbit k=P1^4;
sbit RTS=P3^6;
sbit j1=P1^7;
sbit j2=P1^5;
sbit led=P1^3;
uchar t,tt;
uchar smiao;
bit ts;
uchar code num[10][48]={
                                         {0x00,0x00,0x00,0x80,0xE0,0xF0,0x78,0x38,0x18,0x38,0xF0,0xF0,0xE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FF,0xFF,0x00,0x00,0x00,0x00,0x80,0xFF,0xFF,0x7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3,0x07,0x07,0x0E,0x0C,0x0E,0x07,0x07,0x03,0x00,0x00,0x00},/*"0",0*/
                                                    {0x00,0x00,0x00,0x00,0x80,0xC0,0xE0,0xF0,0xF8,0xF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01,0x00,0xFF,0xFF,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7,0x07,0x07,0x00,0x00,0x00,0x00,0x00,0x00},/*"1",0*/
                                                    {0x00,0x00,0x00,0xC0,0xF0,0xF0,0x38,0x18,0x18,0x38,0xF8,0xF0,0xE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80,0xC0,0xE0,0xF0,0x7C,0x1F,0x0F,0x03,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4,0x07,0x07,0x07,0x05,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00,0x00},/*"2",0*/
                                                     {0x00,0x00,0x00,0xC0,0xE0,0xF0,0x38,0x18,0x18,0x18,0xF8,0xF0,0xE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80,0x80,0x80,0x00,0x0C,0x0C,0x1C,0x3F,0xFF,0xF3,0xC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03,0x07,0x0E,0x0C,0x0C,0x0E,0x07,0x07,0x03,0x00,0x00,0x00},/*"3",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80,0xE0,0xF0,0xF8,0xF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C0,0xE0,0xF8,0xFC,0xDF,0xC7,0xC3,0xFF,0xFF,0xFF,0xC0,0xC0,0xC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7,0x07,0x07,0x00,0x00,0x00,0x00},/*"4",0*/
                                                     {0x00,0x00,0x00,0x00,0xF0,0xF0,0xF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00,0x00,0x00,0x00,0x00,0x80,0x8E,0x8F,0x0F,0x06,0x02,0x06,0x06,0x9E,0xFE,0xFC,0x60,0x00,0x00,0x00,0x00,0x00,0x03,0x07,0x07,0x0C,0x0C,0x0C,0x0E,0x07,0x07,0x03,0x00,0x00,0x00},/*"5",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80,0xE0,0xF8,0x78,0x18,0x0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0,0xFC,0xFF,0x0F,0x07,0x06,0x06,0x0E,0xFC,0xFC,0xF8,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03,0x07,0x0E,0x0C,0x0C,0x0C,0x0E,0x07,0x07,0x01,0x00,0x00},/*"6",0*/
                                                    {0x00,0x00,0x0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D0,0xF0,0xF0,0x3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80,0xF0,0xFC,0x7F,0x0F,0x03,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4,0x07,0x07,0x03,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7",0*/
                                                    {0x00,0x00,0x00,0xC0,0xF0,0xF0,0x38,0x18,0x18,0x18,0xF0,0xF0,0xE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1,0xFF,0xFF,0x1E,0x0C,0x0C,0x1E,0x1F,0xFF,0xF3,0xE0,0x00,0x00,0x00,0x00,0x00,0x03,0x07,0x07,0x0E,0x0C,0x0C,0x0C,0x0E,0x07,0x03,0x01,0x00,0x00},/*"8",0*/
                                                    {0x00,0x00,0x00,0xE0,0xF0,0xF0,0x38,0x18,0x18,0x38,0xF0,0xF0,0xE0,0x80,0x00,0x00,0x00,0x00,0x01,0x0F,0x1F,0x1E,0x38,0xB0,0xF0,0xF8,0xFF,0x3F,0x0F,0x01,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8,0x0E,0x0F,0x07,0x01,0x00,0x00,0x00,0x00,0x00,0x00},/*"9",0*/
                                                 };
uchar code mao[ ]={0x00,0x00,0x60,0xF0,0xF0,0x6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6,0x0F,0x0F,0x06,0x00,0x00};//"::::"
uchar code tuo[ ]={0x10,0x10,0x10,0x10,0x38,0x38,0x38,0x38,0x7C,0x7C,0x7C,0x7C,0xFE,0xFE,0xFE,0xFE,0x60,0x60,0x60,0x60,0x60,0x60,0x60,0x66,0x66,0x66,0x66,0x66,0x66,0x66,0x66,0x66,0x66,0x06,0x06,0x06,0x06,0x06,0x06,0x06,0x7F,0x7F,0x7F,0x7F,0x3E,0x3E,0x3E,0x3E,0x1C,0x1C,0x1C,0x1C,0x08,0x08,0x08,0x08};/*"<-->",0*/
uchar code zi[3][88]={
                                       {0xFF,0x01,0x01,0xF9,0xF9,0x19,0xD9,0x99,0x19,0x99,0xD9,0x19,0x81,0xE1,0xF9,0xDD,0xC1,0xC1,0xC1,0xC1,0xC1,0x01,0x01,0x01,0x01,0xF9,0xF9,0x19,0x99,0xD9,0x79,0x09,0x01,0xF1,0xF1,0x31,0x31,0x31,0x31,0xF1,0xF1,0x1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31,0x31,0x31,0x31,0x31,0x31,0x31,0x31,0x31,0x31,0x31,0x31,0x3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31,0x31,0x31,0x31,0x31,0x31,0xF1,0xF1,0x31,0x31,0x31,0x31,0x39,0x39,0x01,0x01,0x01,0x01,0x01,0xFF},
                                          {0xFF,0x00,0x00,0xFF,0xFF,0x00,0xE1,0x79,0x1F,0x1F,0xF1,0x60,0x01,0x81,0xE0,0x7C,0x7E,0xC6,0x80,0x03,0x01,0x00,0x00,0x00,0x00,0xFF,0xFF,0x82,0x83,0xCE,0xFE,0x60,0x00,0xFF,0xFF,0x18,0x18,0x18,0x18,0xFF,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6,0x06,0x06,0x86,0xC6,0xE6,0x76,0x1E,0x06,0x06,0x06,0x46,0xC6,0x86,0x06,0x07,0x07,0x07,0x00,0x00,0x00,0x0C,0x0C,0x0C,0x0C,0x0C,0xCC,0x6C,0x3F,0x0F,0x1C,0x6C,0xCC,0x8C,0x0C,0x0C,0x0E,0x0C,0x00,0x00,0x00,0xFF},
                                          {0xFF,0x80,0x80,0x8F,0x8F,0x8C,0x8C,0x8C,0x8C,0x8C,0x80,0x8C,0x8E,0x83,0x81,0x80,0x80,0x81,0x83,0x86,0x8C,0x88,0x80,0x80,0x80,0xBF,0xBF,0x81,0x81,0x80,0x80,0x80,0x80,0x8F,0x87,0x86,0x86,0x86,0x86,0x87,0x8F,0x80,0x80,0x80,0x80,0x90,0x98,0x8C,0x8F,0x8F,0x8D,0x8C,0x8C,0x8C,0x8C,0x8C,0x8C,0x8C,0x8C,0x8D,0x8F,0x9C,0x98,0x90,0x80,0x80,0x90,0x98,0x98,0x8C,0x86,0x83,0x81,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3,0x87,0x84,0x8C,0x9C,0x98,0x90,0x80,0xFF},
                                          };
uchar code zizuo[2 ][32]={
                                           {0x00,0x60,0x78,0x58,0x50,0xFC,0xFC,0x50,0x50,0x40,0xF0,0xF0,0x00,0xFC,0xFC,0x00,0x00,0x80,0xC0,0xF0,0xFC,0x4C,0x60,0x38,0x1C,0xF4,0xF0,0x10,0x90,0x90,0x90,0x10},
                                          {0x00,0x00,0x1F,0x1F,0x01,0x3F,0x3F,0x19,0x1F,0x07,0x07,0x07,0x20,0x3F,0x3F,0x00,0x00,0x00,0x00,0x3F,0x3F,0x00,0x00,0x00,0x00,0x3F,0x3F,0x09,0x09,0x0C,0x04,0x00},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5;y>0;y--);
        }
void start( )
        {
         SCL = 1;
            SDA = 1;
            SDA = 0;
         _nop_( );
         _nop_( );

            SCL = 0;
         _nop_( );
         _nop_( );
        }
void stop( )
        {
         SCL=0;
         SDA=0;
         _nop_( );
         SCL=1;
         _nop_( );
         SDA=1;
         _nop_( );
        }
void writebyte(uchar date)
        {
         uchar i;
         for(i=8;i>0;i--)
                 {
                 date<<=1;
                 SDA=CY;
                 SCL=1;
                 _nop_( );
                 _nop_( );
                 SCL=0;
                 _nop_( );
                 _nop_( );
                }
           SDA=1;
       SCL=1;
           _nop_( );
       SCL=0;
        }
void  writedat(uchar date1)
        {
      start();
      writebyte(0x78);
      writebyte(0x40);                        //write data
      writebyte(date1);
      stop();
        }
void writecomd(uchar comd)
        {
     start();
     writebyte(0x78);
     writebyte(0x00);                //写指令
     writebyte(comd);
     stop();
         //led=~led;
        }
void initoled( )
        {
     uchar x,y;
     writecomd(0xae);  //--关闭oled面板
     writecomd(0x00);  //---设置低列地址
     writecomd(0x10);  //---设置高列地址
     writecomd(0x40);  //--设置起始行地址设置映射RAM显示起始行 (0x00~0x3F)
     writecomd(0x81);  //--设置对比度控制寄存器
     writecomd(0xFF); // 设置SEG输出电流亮度
     writecomd(0xa1);  //--设置SEG/列映射     0xa0左右反置 0xa1正常
     writecomd(0xc8);  //设置COM/行扫描方向   0xc0上下反置 0xc8正常
     writecomd(0xa6);  //--设置正常显示
     writecomd(0xa8);  //--设置多路复用率(1 to 64)
     writecomd(0x3f);  //--1/64 duty
     writecomd(0xd3);  //-设置显示偏移        移位映射RAM计数器 (0x00~0x3F)
     writecomd(0x00);  //-不抵消
     writecomd(0xd5);  //--设置显示时钟分频比/振荡器频率
     writecomd(0x80);  //--设置分频比,将时钟设置为100帧/秒
     writecomd(0xd9);  //--设定预充电时间
     writecomd(0xf1);  //将预充电设置为15个时钟,放电设置为1个时钟
     writecomd(0xda);  //--设置com引脚硬件配置
     writecomd(0x12);
     writecomd(0xdb);  //--set vcomh
     writecomd(0x30);  //设置VCOM取消选择级别
     writecomd(0x20);  //-设置页面寻址模式 (0x00/0x01/0x02)
     writecomd(0x02);  //
     writecomd(0x8d);  //--设置电荷泵启用/禁用
     writecomd(0x14);  //--set(0x10) 使能
     writecomd(0xa4);  // 在屏幕上禁用整个显示 (0xa4/0xa5)
     writecomd(0xa6);  // 禁用反转显示打开 (0xa6/a7)
         for(x=0;x<8;x++)
                 {
                 writecomd(0xb0+x);
         writecomd(0x00);
         writecomd(0x10);
                 for(y=0;y<128;y++)
                         {
                         writedat(0x00);                           //清屏
                        }
                }
         writecomd(0xaf);  //--打开oled面板  //先清屏再开显示,否则容易显示断电前上一次的图像
        }
void display( )
        {
        uchar x1,y1;
        for(y1=0;y1<8;y1++)
        {
         writecomd(0xb0+y1);
         writecomd(0x00);
         writecomd(0x10);
                 for(x1=0;x1<128;x1++)
                        {
                         if(y1==0)
                                 {
                                 if(x1<2||x1>125)
                                         writedat(0xff);
                                 else
                                    writedat(0x03);
                                }
                         if(y1>0&&y1<7)
                                 {
                                 if(x1<2||x1>125)
                                         writedat(0xff);
                                 else
                                    writedat(0x00);
                                }
                         if(y1==7)
                                 {
                                 if(x1<2||x1>125)
                                         writedat(0xff);
                                 else
                                    writedat(0xc0);
                                }
                        }
        }
        }
void writezi(bit s,uchar addrs,uchar nu)         //写入一个数字24*16   正常/反白显示 列地址(0~127)  数据
        {
         uchar i,j;
         uchar n=0;
         for(j=0;j<3;j++)
                 {
                  writecomd(0xb2+j);                    //循环三次+起始页,需要3个页面显示16*24数字  固定显示从第2页开始
              writecomd(0x00+(addrs%16));                        //起始地址低位        00H~0FH
              writecomd(0x10+(addrs/16));                        //起始地址高位        10H~1FH
                 if(nu<10)                                                                //小于10为数字
                        {
                         for(i=0;i<16;i++)
                                   {
                                   if(s==0)
                                                   {
                                             writedat(num[nu][n]);                //调用数字表格 ,正常显示
                                            }
                                   if(s==1)
                                                    {
                                                 writedat(~(num[nu][n]));                //调用数字表格,反白显示
                                                }
                                   n++;                                                        //一组数字表格为48字节,单独用一个数字记录,for循环结束时N不被清零,第二次for循环时才能从第17个数字开始调用
                                  }
                         }
                 else                                                                  //否则为冒号
                         {
                         if(nu==10)                                                 //=10用冒号
                            {
                                  for(i=0;i<8;i++)
                                           {
                                            writedat(mao[n]);                //调用冒号表格
                                            n++;
                                          }
                                }
                         else                                                        //否则清除冒号显示
                                 {
                                 for(i=0;i<8;i++)
                                           {
                                            writedat(0x00);                //空白显示,即擦除冒号
                                            n++;
                                          }
                                }
                        }
                }
        }
void tuoji(bit b)                 //脱机标志
        {
         uchar i;
         writecomd(0xb6);
         writecomd(0x04);
         writecomd(0x12);
         if(b==0)                                                 //1 显示脱机标志
            {
                 for(i=0;i<56;i++)
                          {
                          writedat(tuo[i]);
                         }
             }
         if(b==1)                                            //0 清除脱机标志
            {
                 for(i=0;i<56;i++)
                          {
                          writedat(0x00);
                         }
             }
        }
void writetime(uchar add,uchar date)  //  地址 数据  P0口数据
        {
         CS=0;                                                        //片选
         DS=1;
         RW=1;
         AS=1;
         P0=add;
         _nop_();
         AS=0;
         RW=0;
         P0=date;
          _nop_();
         RW=1;
         AS=1;
         CS=1;
        }
uchar readtime(uchar add)    //读数据
        {
         uchar a;
         CS=0;
         RW=1;
         DS=1;
         AS=1;
         P0=add;
         AS=0;
         DS=0;
         P0=0xff;
         _nop_();
         a=P0;
         DS=1;
         AS=1;
         CS=1;
         return a;
        }
/*9void inittime( )
        {
         writetime(0X0A,0X20);        //开启时钟振荡器
         writetime(0X0B,0X06);        //不开启闹钟使能中断,二进制数据,24小时格式
         writetime(0,7);
         writetime(1,0);
           writetime(2,54);
         writetime(3,0);
           writetime(4,10);
            writetime(5,0);
           writetime(6,3);
           writetime(7,16);
          writetime(8,7);
           writetime(9,19);                                                                   //初始化芯片,仅须1次
        } */
void timedisplay( )                                                          //显示时间
        {
         uchar shi,fen,mia;
         uchar a1,a2,a3,a4,a5,a6;
         shi=readtime(4);
         fen=readtime(2);
         mia=readtime(0);                  //读时间
         if(smiao!=mia)                          //秒针有变化,没有变化的时候就不用去刷新屏幕了
                 {
                 a1=shi/10;
                 a2=shi%10;
                 a3=fen/10;
                 a4=fen%10;
                 a5=mia/10;
                 a6=mia%10;
                 writezi(0,8,a1);
                 writezi(0,24,a2);                   //时
                 writezi(0,40,10);                  //10代表:冒号
                 writezi(0,48,a3);
                 writezi(0,64,a4);                   //分
                 writezi(0,88,a5);
                 writezi(0,104,a6);                   //秒
                 writezi(0,80,10);
                 smiao=mia;                                   //备份秒数,以便下一秒比较
                 SBUF=mia;                                   //串口查看秒针更新
                 TI=0;
                 TH0=0X4C;
                 TL0=0X00;
                 TR0=1;
                 }
        }
void setup(uchar add,uchar num1,uchar num2,uchar num3)
        {
         uchar n1,n2,n3,n4,n5,n6;
         n1=num1/10;
         n2=num1%10;
         n3=num2/10;
         n4=num2%10;
         n5=num3/10;
         n6=num3%10;
         switch(add)
             {
                  case 1:
                                   {
                                  writezi(1,8,n1);
                                  writezi(1,24,n2);                   //时
                                     writezi(0,40,10);                  //10代表:冒号
                                   writezi(0,48,n3);
                                   writezi(0,64,n4);                   //分
                                  writezi(0,80,10);
                                   writezi(0,88,n5);
                                   writezi(0,104,n6);                   //秒
                                 };break;
                  case 2:
                                   {
                                    writezi(0,8,n1);
                                  writezi(0,24,n2);                   //时
                                     writezi(0,40,10);                  //10代表:冒号
                                   writezi(1,48,n3);
                                   writezi(1,64,n4);                   //分
                                  writezi(0,80,10);
                                   writezi(0,88,n5);
                                   writezi(0,104,n6);                   //秒
                                   };break;
                  case 3:
                                   {
                                  writezi(0,8,n1);
                                  writezi(0,24,n2);                   //时
                                     writezi(0,40,10);                  //10代表:冒号
                                   writezi(0,48,n3);
                                   writezi(0,64,n4);                   //分
                                  writezi(0,80,10);
                                   writezi(1,88,n5);
                                   writezi(1,104,n6);                   //秒
                                   };break;
              default:break;
                 }
        }
void initdisplay( )
        {
         uchar h,v;
         for(h=0;h<2;h++)
                 {
                  writecomd(0xb1+h);
              writecomd(0x00);                        //起始地址低位        00H~0FH
              writecomd(0x13);                        //起始地址高位        10H~1FH
                 for(v=0;v<32;v++)
                         {
                         writedat(zizuo[h][v]);
                        }
                }
         for(h=0;h<3;h++)
                 {
                  writecomd(0xb3+h);
              writecomd(0x04);                        //起始地址低位        00H~0FH
              writecomd(0x11);                        //起始地址高位        10H~1FH
                 for(v=0;v<88;v++)
                         {
                         writedat(zi[h][v]);
                        }
                }
        }
void timer ( )
        {
         TMOD = 0x21;
     PCON = 0x00;
     SCON = 0x50;
     TH1 = 0xFd;    //设置波特率 9600
     TL1 = 0xFd;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TH0=0X4C;
         TL0=0X00;
         EA=1;
         ET0=1;
        }
void main( )
        {
         uchar sshi,sfen,smia,she;
         uchar as,ag;
         bit key,set;
         bit xz,lj;
         smiao=0x62;
         set=0;
         xz=0;
         lj=0;
         timer( );
         initoled( );
         initdisplay( );
         delay(4000);
         display( );
         //inittime( );                                        //DS12C887芯片初始化
         tuoji(lj);
         j1=j2=0;
         while(1)
                 {
                 if(set==0)                                   //非设置状态,正常显示时间
                         {
                          timedisplay( );
                          delay(50);
                         }
                 if(ts==1)                                          //冒号闪烁,秒针更新后启动定时器0.5S以后定时器把ts置1,在主程序里面擦除冒号
                         {
                         //writezi(0,40,11);
                         writezi(0,80,11);
                         ts=0;
                        }
                 if(km==0&&key==0)                           //设置键
                         {
                         delay(10);
                         if(km==0)
                                 {
                                 key=1;
                                 if(set==0)                                 //设置之前读一次就可
                                         {
                                         sshi=readtime(4);
                                  sfen=readtime(2);
                                 smia=readtime(0);
                                         }
                                 set=1;
                                 she++;
                                 if(she>3)
                                         {
                                          she=0;
                                         set=0;                                           //清除设置状态
                                         writetime(4,sshi);
                                         writetime(2,sfen);
                                         writetime(0,smia);                  //把设置好的参数写入时钟
                                        }
                                 setup(she,sshi,sfen,smia);
                                }
                        }
                 if(jia==0&&key==0&&set==1)                   //设置状态加键允许操作
                         {
                         delay(10);
                         if(jia==0)
                                 {
                                 key=1;
                                 t=100;
                                 while(jia==0)
                                         {
                                         while(jia==0&&t>0)
                                                 {
                                                 t--;
                                                 delay(10);                        //10毫秒1次,100次即1秒后仍未松手判定为长按
                                                }                                        //反之没到1秒松手,只能运行一次加操作
                                          switch(she)
                                                 {
                                                 case 1:
                                                           {
                                                          sshi++;
                                                          if(sshi==24)
                                                                  {
                                                                 sshi=0;
                                                                }
                                                          as=sshi/10;
                                                          ag=sshi%10;
                                                          writezi(1,8,as);
                                                          writezi(1,24,ag);                   //时
                                                         };break;
                                                 case 2:
                                                           {
                                                          sfen++;
                                                          if(sfen==60)
                                                                  {
                                                                 sfen=0;
                                                                }
                                                          as=sfen/10;
                                                          ag=sfen%10;
                                                          writezi(1,48,as);
                                                          writezi(1,64,ag);                   //分
                                                         };break;
                                                 case 3:
                                                           {
                                                          smia++;
                                                          if(smia==60)
                                                                  {
                                                                 smia=0;
                                                                }
                                                          as=smia/10;
                                                          ag=smia%10;
                                                          writezi(1,88,as);
                                                          writezi(1,104,ag);                   //秒
                                                         };break;
                                                 default:break;
                                                }
                                         delay(60);                                                     //长按状态60毫秒加一次,直到松手为止
                                         }
                                }
                        }
                 if(qh==0&&key==0&&set==1)                                  //取消键
                        {
                         delay(10);
                         if(qh==0)
                                 {
                                 key=1;
                             set=0;
                                 she=0;
                                }
                        }
                 if(key==1)                                                                          //按键松手检测
                         {
                         if(km==1&&jia==1&&qh==1&&k==1)
                                 {
                                 delay(10);
                                 if(km==1&&jia==1&&qh==1&&k==1)
                                         {
                                         key=0;
                                        }
                                }
                        }
                 if(RTS==0&&xz==0&&lj==0)                          //联机状态,下载允许状态 lj=1脱机状态不会触发冷启动
                         {
                         delay(5);
                         if(RTS==0)
                                 {
                                 j1=j2=1;
                                 delay(1800);
                                 j1=j2=0;                                          //断电冷启动
                                 xz=1;                                                 //下载标志位,联机下载过程中RTS一直为0,避免下载完成之前再次触发冷启动
                                }
                        }
                 if(xz==1)                                                        //检测RTS恢复高电平后,解除下载标志
                         {
                         if(RTS==1)
                                 {
                                 delay(10);
                                 if(RTS==1)
                                         {
                                         xz=0;
                                        }
                                }
                        }
                 if(k==0&&key==0)                                          //面板按键 短按开关电源,长按脱机/联机切换
                         {
                         delay(10);
                         if(k==0)
                                 {
                                 t=100;
                                 while(k==0&&t>0)
                                         {
                                         delay(10);
                                         t--;
                                         if(t==0)                                                 //超过1秒长按识别
                                                 {
                                                 lj=~lj;                                         //联机/脱机状态
                                                 tuoji(lj);                                         //屏幕显示联机/脱机图标
                                                }
                                        }
                                 key=1;
                                if(t>0)                                                                //小于1秒短按识别
                                        {
                                          j1=~j1;
                                          j2=~j2;
                                         }
                                }
                        }
                }
        }
void aa( ) interrupt 1
        {
         TH0=0X4C;
         TL0=0X00;
         tt++;
         if(tt==10)
                 {
                 TR0=0;
                 ts=1;
                 tt=0;
                }
        }

附件里面是Gerber文件下载:

网友A(2022-05-16):
这个实现的功能主要包括哪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