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不管怎么定义引脚为1或0,继电器始终处于导通状态?求大佬指导

楼主(2022-04-30):
友友们,我想请问一下,我用12C5A60S2单片机,P2脚接了一个三极管控制一个继电器的通断,但是他引脚定义好了,完全没效果。指的是它不管怎么定义引脚为1或0,继电器始终处于导通状态;我想要的效果是由单片机进行控制三极管的导通(NPN形的三极管)达到控制继电器的导通和断开。

网友A:
始终导通???怀疑你的继电器的 NO,NC 端口是相连的,导致无论 I/O 输出 0 & 1 继电器始终导通

网友B:
上电路图,上硬件图,上代码。否则跟你说不清楚(肯定这其中之一有问题)

网友C:
这种情况,首先是检查你硬件是否有问题,

网友D:
上电路图给人看看啊。

网友E:
第一,可能是硬件问题,或者继电器坏了,或者接线错误。
第二,软件问题,你发出指令后加点延时试试。

网友F:
电路图和接线图

网友G:
这是无图无真相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可能是硬件问题,或者继电器坏了,或者接线错误。
第二,软件问题,你发出指令后加点延时试试。

是因为12C5A60S2的P2口始终输出高电平导致三极管导通,想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让三极管的导通或截至可以编程控制

网友H:
估计是高电平不能驱动三极管,把这个IO端口设置成推挽输出。

网友I:
这种情况最简单,上万用表,量一下就知道了。把接单片机的引脚断开,串联1个2K电阻直接接正极和负极试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估计是高电平不能驱动三极管,把这个IO端口设置成推挽输出。

那这个推挽模式要如何设置啊?

网友J:
Q31 三极管始终截止。 单片机的IO管脚可能无法驱动高阈值电压的Q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