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一下为何单片机流水灯程序貌似不执行呢?流水灯只在初始状态,不会流动

楼主(2022-05-01):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aa=P2^0;
sbit bb=P2^1;
sbit cc=P2^2;//74HC138位扫描控制位
uchar cnt=0;//定时器0中断计数
uchar i=0;//位扫描索引
uint sum=0;//定时器1中断计数
uchar k;
uchar temp=0xfe;//流水灯赋初值,第1个灯点亮
unsigned long  sec=765432;
uchar code Ledchar[]={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数码管码表
uchar Ledbu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启动时数码管不亮
void Leddisplay();
void LedSL();

void main()
{
TMOD=0x11;
EA=1;
ET0=1;
TR0=1;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

ET1=1;
TR1=1;
TH1=(65536-1000)/256;
TL1=(65536-1000)%256;

P3=temp;
while(1)
         {
         Leddisplay();
         LedSL();
        }
}
void Leddisplay()
{
if(cnt==10)//每0.1s刷新一次
                 {
                 cnt=0;
                 sec--;
                 if(sec==765398) //当sec=765398时关闭定时器0
                         {
                         TR0=0;
                        }
                 }
         Ledbuff[0]=Ledchar[sec%10];
         Ledbuff[1]=Ledchar[sec/10%10];
         Ledbuff[2]=Ledchar[sec/100%10];
         Ledbuff[3]=Ledchar[sec/1000%10];
         Ledbuff[4]=Ledchar[sec/10000%10];
         Ledbuff[5]=Ledchar[sec/100000%10];
}

void LedSL()//流水灯程序
{
         if(sum==1000)
                {
                 sum=0;
                 temp=temp<<1;
                 P3=temp;
                }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定时10ms
{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
cnt++;
}

void T1_time() interrupt 3//定时1ms
{
TH1=(65536-1000)/256;
TL1=(65536-1000)%256;
sum++;
P0=0x00;
switch(i)
                 {
                 case 0 :aa=1;bb=1;cc=1;i++;P0=Ledbuff[0];break;
             case 1 :aa=0;bb=1;cc=1;i++;P0=Ledbuff[1];break;
             case 2 :aa=1;bb=0;cc=1;i++;P0=Ledbuff[2];break;
             case 3 :aa=0;bb=0;cc=1;i++;P0=Ledbuff[3];break;
             case 4 :aa=1;bb=1;cc=0;i++;P0=Ledbuff[4];break;
             case 5 :aa=0;bb=1;cc=0;i=0;P0=Ledbuff[5];break;
             default:break;
                }
}

网友A:
if(sum==1000)改为 if(sum>=1000)试试。

网友B:
void LedSL()//流水灯程序
{
        P3=temp;
        if(sum==1000)
        {
                sum=0;
        }
        temp=~(1<<k++);
        if(k==8)
        k=0;
}

网友C:
由于主循环周期远大于中断周期1ms,sum不知是什么数了。if(sum==1000)会跑飞,改if(sum>=1000)。temp=temp<<1;后低位要补1,否则一轮就全亮了。

void LedSL()//流水灯程序
{
        if(sum>=1000)
        {
                sum=0;
                temp=temp<<1|1;
                if(temp==0xff)
                        temp=0xfe;
                P3=temp;
        }
}

楼主:
开发板  流水灯 很久才动

网友D:
8051只是8位单片机
没有硬件乘除法的情况下
计算32位(Long)的乘除取余需要另外附加很多的步骤

单单以上几句在12Mhz的速度运行下就要6.822毫秒
令主循环的时间超出了定时器1的中断时间
于是在第N个循环sum=997
在第N+1个循环sum=1003了
sum==1000就永不成立了

楼主:
多谢大师的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由于主循环周期远大于中断周期1ms,sum不知是什么数了。if(sum==1000)会跑飞,改if(sum>=1000)。temp=temp

嗯嗯  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