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C51单片机和89C52的具体区别在哪里呢?

楼主(2022-05-01):
(无正文)

网友A:
2个单片机内存大小不一样,定时器数量好像不一样,查一下相关手册就可以

网友B:
  1、RAM 空间增大:AT89C51 有128 字节的内部 RAM,AT89C52 的内部 RAM 扩展为 256 字节;    2、内部FLASH变大:AT89C51 有 4K 字节的内部 FLASH PERAM,而。AT89C52 的内部FLASH PERAM 增加1倍,达到8K。    3、中断源增加:AT89C52 除了具备 AT89C51 的定时器/计数器 T0 和定时器/计数器 T1,还额外增加了一个定时器/计数器 T2

网友C:
容量的大小,定时器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