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语言这2个函数怎么写到一块儿,或者区分开

楼主(2022-05-01):
void Ini_UART()            //初始化 设置波特率9600
{
PCON=0x00;
SCON=0x50;
TMOD=0x20;
TL1=0xfd;
TH1=0xfd;
TF1=1;
ET0=1;
TR1=1;
ES=1;
EA=1;
}

void Timer0_init()
{
        TMOD = 0x01;
        TH0 = (65536-50000)/256;
        TL0 = (65536-50000)&256;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TR0 = 1;                   /*启动定时器0*/
}

网友A:
把两个函数体的内容写在一起就行了,这么简单的问题还有什么疑问?

网友B:
void Init_Timer()//波特率9600
{
        PCON=0x00;
        SCON=0x50;
        TMOD=0x21;
        TL0 =0x00;
        TH0 =0x4C;
        TL1 =0xfd;
        TH1 =0xfd;
        TR0 =1;
        TR1 =1;
        ET0 =1;
        ES  =1;
        EA  =1;
}

网友C:
为什么想要写一块儿呢?分开写不是更便于阅读和检查吗?

网友D:
可以用或指令

网友E:
做成子函数,放在主函数前声明调用

网友F:
串口用了定时器,那么定时器不能再改参数了

网友G:
这像是用工具生成的代码。好漂亮

网友H:
c语言的函数最好功能单一,行数在一屏之内可以看完,最好分开,函数名字建议使用统一的方式 比如 static void uart_init(void)

网友I:
分开来写才对,别画蛇添足。

网友J:
为什么要写一块呢,不同功能不同函数不是挺好,便于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