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程序错误流水灯.c(39):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void'

楼主(2022-05-01):
外部中断控制流水灯流动方向的代码 刚刚接触单片机 求各位指点 万分感谢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out  P2
bit dir;
void delayms(uint);

void main(void)
{
uchar a=0x80;
uchar i,temp;
while(1)
        {

        temp=0xfc;
        for(i=0;i<8;i=i++)
                  {out=temp;
                P1=temp;
                P0=temp;
                P3=temp;
                   delayms(200);
                                P2=a;
                   temp=_crol_(temp,2);
                  }
                        if(dir)
                        {
                                a=a>>1;
                                if(a==0x00) a=0x80;
                        }
                        else
      {
                                a=a<<1;
                                if (a==0x00) a=0x01;
                        }

}

void delayms(uint j)
{

uchar i ;
for(j>0;j--);
          {i=250;
            while(--i);
            i=249;
            while(--i);
           }
}
void int01x() interrupt 0 using 2
{
        IE=0x00;
        dir=~dir;
}
}

报错为.c(39):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void'

网友A:
最后一行的}对应哪个{ ?

网友B:
void delayms(uint);<====void delayms(uint del);

网友C:
给你改了,对比一下就知道哪里错了。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out  P2
bit dir;
void delayms(uint);

void main(void)
{
        uchar a=0x80;
        uchar i,temp;
        while(1)
        {

                temp=0xfc;
                for(i=0;i<8;i=i++)
                {out=temp;
                        P1=temp;
                        P0=temp;
                        P3=temp;
                        delayms(200);
                        P2=a;
                        temp=_crol_(temp,2);
                }
                if(dir)
                {
                        a=a>>1;
                        if(a==0x00) a=0x80;
                }
                else
                {
                        a=a<<1;
                        if (a==0x00) a=0x01;
                }

        }
} //<<<<-------------这里少了

void delayms(uint j)
{

        uchar i ;
        for(j>0;j--);
        {i=250;
                while(--i);
                i=249;
                while(--i);
        }
}
void int01x() interrupt 0 using 2
{
        IE=0x00;
        dir=~dir;
}
//} <<<---------------这里多了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改了,对比一下就知道哪里错了。

谢谢大神! 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