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不使用中断得的情况下如何做到接收串口1的数据再转发给串口2

楼主(2022-05-01):
求一个12C5A60S2得双串口通信代码,不使用中断得的情况下如何做到接收串口1的数据再转发给串口2

网友A:
很容易呀,串口1接收数据,再发到串口2的缓冲器里面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容易呀,串口1接收数据,再发到串口2的缓冲器里面就可以了。

谢谢大哥,只是不理解它怎么就接收到电脑串口发的数据了,已经不知道串口哪个发哪个收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容易呀,串口1接收数据,再发到串口2的缓冲器里面就可以了。

大哥您帮我看看,unsigned char buffer[32];
unsigned char send[32];
void main()
{
        UartInit();
        while(1)
        {
        unsigned char i;
        while(RI == 0);
        buffer = SBUF;
        RI = 0;
        send = buffer;
        S2BUF = send;
        while(!(S2CON & S2TI));                //·¢ËííêÎa1
        S2CON &= ~S2TI;
        }
}这段代码实现了串口1发串口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