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远程数字计算器制作 求指导思路

楼主(2022-05-01):
远程数字计算器:主从单片机。主机的矩阵键盘输入数和运算符号,从机计算结果。数码管显示。请问这样样的一般怎么做?

网友A:
这个想法太好了。我在这里按键,你在那边看结果。如果错了就打电话告诉我。我重按。

网友B:
思路可以,用一组距阵键盘,然后用程序驱动键盘,最后用display函数驱动数码管.

网友C:
超市的收银机见过吗?主机把要显示的数据通过有线的方式发到客屏上,你把这个有线改无线就OK了。

网友D:
这个你想用什么远程方法?有线还是无线?具体要求说明一下

这个例程是采用串口通讯的双机计算器,也可以根据需要改成无线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你想用什么远程方法?有线还是无线?具体要求说明一下

这个例程是采用串口通讯的双机计算器,也可以 ...

就是A机键盘输入,B机计算结果并用数码管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你想用什么远程方法?有线还是无线?具体要求说明一下

这个例程是采用串口通讯的双机计算器,也可以 ...

有程序和仿真文件吗?我想借鉴一下

网友D:
矩阵键盘双机显示(1602)串口计算器

仿真文件 + 主从机 hex 文件,可以实际运行看到效果,用 Proteus 7.8 版本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矩阵键盘双机显示(1602)串口计算器

仿真文件 + 主从机 hex 文件,可以实际运行看到效果,用 Proteus 7 ...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