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手复制一个电视遥控器 附单片机源程序PCB文件

楼主(2022-05-01):
最近用STC单片机做了一个红外遥控器,如下图所示:
想用这个遥控器来遥控家里的电视机,需要知道电视遥控器内部的按键编码,把USB红外遥控器解码器插入电脑USB接口,打开串口助手,设置如下:

一般保持默认设置即可,打开串口,按一下遥控器某一按键,串口助手上便可以接收到对应按键的解码值,按键时最好按顺序依次按,这样接收到的按键值也按顺序排列,将接收到的按键解码值直接复制粘贴到红外遥控器程序中的按键键码映射表数组变量中,如下图所示:

编译运行一下,没有问题的话,将HEX文件下载到红外遥控器PCB板上就可以遥控电视机了,上图黑色遥控器实际为电视机顶盒遥控器,家里电视遥控器平时几本不太用,只是用来开关一下电视,就把按键S0设置成了电视遥控器的开关键,其余均为机顶盒遥控器上的按键功能,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自行设置。另外按键S24没有用到,大家可以将其设置为切换功能,将多组遥控器的键值都加入程序中,用按键S24来切换,这样的话一个遥控器就可以代替多个遥控器来使用了。以上方法可复制市面上绝大多数的NEC制的红外遥控器,亲测没有问题,以下是红外遥控器的原理图和PCB板以及红外遥控器的程序:

网友A:
漂亮,值得参考学习

网友B:
楼主,干得不错,赞一个。
是否还会继续优化,比如说支持其它遥控协议,电池供电时,低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干得不错,赞一个。
是否还会继续优化,比如说支持其它遥控协议,电池供电时,低功耗...

低功耗可以优化,你说的其他遥控协议,需要具体化才能优化,目前市面上用的较多的是NEC协议。

网友C:
低功耗?STC能做到低功耗吗?如果想真正低功耗的话,建议使用msp430。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干得不错,赞一个。
是否还会继续优化,比如说支持其它遥控协议,电池供电时,低功耗...

电池低功耗,按键松开必须进入掉电模式,并由外部中断唤醒,不是所有IO口都有外部中断,电路需要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低功耗?STC能做到低功耗吗?如果想真正低功耗的话,建议使用msp430。

STC可以做低功耗的,正如7楼所言

网友E(2022-10-22):
楼主USB红外遥控解码器怎么搞,图纸程序呢?

网友F(2022-12-01):
同问,USB红外遥控解码器怎么做的?

网友G:
看程序,没有38KHz的载波啊

网友H:
使用原遥控器外壳,配上轻触按钮,不会顶到吗?
是否可以考虑,利用发射二极管作为信号接收,直接在遥控器上实现解码复制,成为学习型的遥控器?

网友I(2023-08-18):
USB红外遥控器解码器,自制的?

网友J(2023-09-21):
解码器是什么型号啊有没有规格书

网友J:
需要用Altium Designer才能打开PCB文件

网友K:
支持自己动手。

网友L(2023-11-06):
USB红外遥控解码器怎么做的?

网友M:
做的有点意思,有空学习研究一下。

网友N:
用不着这么复杂吧,现在有SOP8封装的NEC6122之类的定制芯片可以轻松搞定25键红外线遥控发射器,芯片成本1元左右。只要一只红外线发射管和按键就可以完成。性价比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