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DS1302时钟程序分段式编写,调试良好

楼主(2022-05-01):
/*-----------------------------------------------
  名称:DS1302时钟数码管显示 串口更新
  内容:DS1302实时时钟数码管显示,时间和日期切换显示 按下按键,循环切换
        时间格式xx-xx-xx
                日期格式xx-xx-xx
                周秒格式-x-   xx
                开发板使用12M晶振,通过dofly自带的串口调试软件,打开串口,波特率默认2400,点击更新时间即可,如果不行,按下开发板复位重新更新
------------------------------------------------*/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 "ds1302.h"

#define KeyPort P3 //定义按键端口

#define DataPort P0 //定义数据端口 程序中遇到DataPort 则用P0 替换

sbit LATCH1=P2^2;//定义锁存使能端口 段锁存
sbit LATCH2=P2^3;//                 位锁存

bit ReadTimeFlag;//定义读时间标志
bit SetFlag;     //更新时间标志位
unsigned char time_buf2[16];

unsigned char code dofly_DuanMa[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显示段码值0~9
unsigned char code dofly_WeiMa[]={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分别对应相应的数码管点亮,即位码
unsigned char TempData[5]; //存储显示值的全局变量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us级延时函数声明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ms级延时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FirstBit,unsigned char Num);//数码管显示函数
unsigned char KeyScan(void);//键盘扫描
void Init_Timer0(void);//定时器初始化
void UART_Init(void);
/*------------------------------------------------
                    主函数
------------------------------------------------*/
void main (void)
{
unsigned char i,num,displaynum;

Init_Timer0();
Ds1302_Init();
UART_Init();
while (1)         //主循环
  {

if(SetFlag)     //如果接收到串口信息则更新时钟
  {
        for(i=0;i<8;i++)
                {
                time_buf1[i]=time_buf2[2*i]*10+time_buf2[2*i+1];
                }//数据整合,如2个数 1和5整合成15
                Ds1302_Write_Time();
                SetFlag=0;       //时钟信息更新后标志位清零
   }

num=KeyScan();
if(num==5)
  {
   displaynum++;
   if(displaynum==3)
      displaynum=0;
  }
if(ReadTimeFlag==1)
{
  ReadTimeFlag=0;
  Ds1302_Read_Time();
if(displaynum==0) //显示时间
{
TempData[0]=dofly_DuanMa[time_buf1[4]/10];//时                        //数据的转换,因我们采用数码管0~9的显示,将数据分开
TempData[1]=dofly_DuanMa[time_buf1[4]%10];
TempData[2]=0x40;        //加入"-"
TempData[3]=dofly_DuanMa[time_buf1[5]/10];//分
TempData[4]=dofly_DuanMa[time_buf1[5]%10];

}
else if(displaynum==1)//显示日期
{

TempData[0]=dofly_DuanMa[time_buf1[2]/10];//月
TempData[1]=dofly_DuanMa[time_buf1[2]%10];
TempData[2]=0x40;        //加入"-"
TempData[3]=dofly_DuanMa[time_buf1[3]/10];//日
TempData[4]=dofly_DuanMa[time_buf1[3]%10];
}
else if(displaynum==2)//显示周  秒
{
TempData[0]=0x40;                                //数据的转换,因我们采用数码管0~9的显示,将数据分开
TempData[1]=dofly_DuanMa[time_buf1[7]%10];//周
TempData[2]=0x40;        //加入"-"

TempData[3]=dofly_DuanMa[time_buf1[6]/10];//秒
TempData[4]=dofly_DuanMa[time_buf1[6]%10];
}
}
}
}
/*------------------------------------------------
              串口通讯初始化
------------------------------------------------*/
void UART_Init(void)
{
    SCON  = 0x50;                        // SCON: 模式 1, 8-bit UART, 使能接收
    TMOD |= 0x20;               // TMOD: timer 1, mode 2, 8-bit 重装
    TH1   = 0xF3;               // TH1:  重装值 2400 波特率 晶振 12MHz
    TR1   = 1;                  // TR1:  timer 1 打开
    EA    = 1;                  //打开总中断
    ES    = 1;                  //打开串口中断
}
/*------------------------------------------------
u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大致延时
长度如下 T=tx2+5 uS
------------------------------------------------*/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
m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大致延时1mS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
显示函数,用于动态扫描数码管
输入参数 FirstBit 表示需要显示的第一位,如赋值2表示从第三个数码管开始显示
如输入0表示从第一个显示。
Num表示需要显示的位数,如需要显示99两位数值则该值输入2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FirstBit,unsigned char Num)
{
      static unsigned char i=0;

           DataPort=0;   //清空数据,防止有交替重影
       LATCH1=1;     //段锁存
       LATCH1=0;

       DataPort=dofly_WeiMa[i+FirstBit]; //取位码
       LATCH2=1;     //位锁存
       LATCH2=0;

       DataPort=TempData[i]; //取显示数据,段码
       LATCH1=1;     //段锁存
       LATCH1=0;

           i++;
       if(i==Num)
              i=0;

}
/*------------------------------------------------
                    定时器初始化子程序
------------------------------------------------*/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0=0x00;              //给定初值
//TL0=0x00;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
                 定时器中断子程序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int num;
TH0=(65536-2000)/256;                  //重新赋值 2ms
TL0=(65536-2000)%256;

Display(0,5);       // 调用数码管扫描
num++;
if(num==50)        //大致100ms
   {
    num=0;
    ReadTimeFlag=1; //读标志位置1
        }
}

/*------------------------------------------------
按键扫描函数,返回扫描键值
------------------------------------------------*/
unsigned char KeyScan(void)
{
unsigned char keyvalue;
if(KeyPort!=0xff)
   {
    DelayMs(10);
    if(KeyPort!=0xff)
           {
            keyvalue=KeyPort;
            while(KeyPort!=0xff);
                switch(keyvalue)
                {
                 case 0xfe:return 1;break;
                 case 0xfd:return 2;break;
                 case 0xfb:return 3;break;
                 case 0xf7:return 4;break;
                 case 0xef:return 5;break;
                 case 0xdf:return 6;break;
                 case 0xbf:return 7;break;
                 case 0x7f:return 8;break;
                 default:return 0;break;
                }
          }
   }
   return 0;
}
/*------------------------------------------------
                  串口中断程序
------------------------------------------------*/
void UART_SER (void) interrupt 4 //串行中断服务程序
{
    unsigned char Temp;          //定义临时变量
    unsigned char i;
    if(RI)                        //判断是接收中断产生
     {
          RI=0;                      //标志位清零
          Temp=SBUF;                 //读入缓冲区的值
          time_buf2[i]=Temp&0x0F;
          i++;
          if(i==16)                  //连续接收16个字符信息
           {
            i=0;
                SetFlag=1;               //接收完成标志位置1
           }
      SBUF=Temp; //把接收到的值再发回电脑端
         }
   if(TI)  //如果是发送标志位,清零
     TI=0;
}

Keil2代码下载:

网友A:
程序很好,有清晰的思路,模块编程

网友B:
一个字,牛。 模块化的编程思路。

网友C:
很标准的编写,阅读性也强,多谢楼主的分享!
但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没有用LCD1602显示,作者用的是数码管,用的是几位数码管?数码管和单片机的管脚是怎样连接的?还望指教!多谢了!

网友C:
分析你程序,位码是8位的话,然后通过按键切换时间和日期,并在数码管显示。这样来看的话,显示的时候中间是没有间隔的,数字是连续的,是这样吗?请帮我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C:
我是一名初学者,说的不对的地方,还请楼主多担待!

楼主(2022-09-25):
引用 网友C:
分析你程序,位码是8位的话,然后通过按键切换时间和日期,并在数码管显示。这样来看的话,显示的时候中间 ...

显示是不连续的,但频率超过人眼识别频率了,所以看起来是一秒动一下

网友D(2023-02-05):
有参考电路图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显示是不连续的,但频率超过人眼识别频率了,所以看起来是一秒动一下

有原理图吗?电路如何连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