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C132:not in formal parameter list这个错误怎么改啊

楼主(2022-05-01):
Keil编译报错error C132:not in formal parameter list

网友A:
void delay165ms(uint z) 函数定义或声明错误,  没有uint类型  你是想定义unsigned int吧

网友B:
函数申明后面缺分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函数申明后面缺分号。

谢谢,我想再问一下,加了分号后没有错误,但是出现了五个警告,会有什么影响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id delay165ms(uint z) 函数定义或声明错误,  没有uint类型  你是想定义unsigned int吧

这个是有的,是无符号整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