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块单片机板子,复位后串口就显示检测正常了?

楼主(2022-05-02):
大佬们请问一下,我用的板子是普中的PZ6806L,烧录官方给的程序,串口显示检测不正常,测了一下一直读取的是255,然后同样的程序换了块普中的板子,复位后串口就显示检测正常了,接收为1(默认),是不是我那个24C02芯片坏了啊?
如果坏了。,能直接用烙铁焊掉换新的吗?

网友A:
先看串口插座有没有异像,如果没有就要看你软件设置是否有问题,还有你的信号连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