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么写这个单片机P20口,它这个电磁锁都是导通的?

楼主:
12C5A60S2芯片 为什么我不管怎么写这个P20口,它这个电磁锁都是导通的。我写1或者0都无法让电磁锁的工作状态的受控制。12C5A60S2芯片。

网友A(2022-05-02):
把P20拉低,用万用表测量下引脚电压。一般单片机低电平不等于0,有零点几伏的样子,三极管没有完全关断。在三极管基极加一个下拉电阻和R4进行分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P20拉低,用万用表测量下引脚电压。一般单片机低电平不等于0,有零点几伏的样子,三极管没有完全关断。在 ...

那我直用一个更大的电阻换掉R4可以吗?

网友C:
原因:三极管没有完全导通,可以测量一下1,2端的电压就知道了。
解决办法:1-用两个三极管组成复合管。2-换大功率三极管,例如TIP41等。3-换场效应管

网友D:
端口定义需要这样写P2.0=0;

网友E:
把P20和电阻断开,用一个导线直接连接电阻到正极,看看电磁阀的状态,然后在连接负极在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端口定义需要这样写P2.0=0;

是这样写的,没错啊

网友F:
也有可能是 IO 口坏了。

网友G:
IO口的问题吧

网友H:
注意下端口的模式  要置推挽 还有三极管的耐压也要注意一下 还有电磁阀那个续流二极管要加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我直用一个更大的电阻换掉R4可以吗?

不行,你要找到主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