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变量的差值怎么写?

楼主(2022-05-02):
循环一次得出:temp = 2;
循环二次得出:  temp =4;
用语句怎么表示出同一个变量在这两次循环后的差值呢??
change  = ????

网友A:
char old;
char temp;
char change;

change = temp-old;
old = temp;

网友B: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int a,b; printf("请输入a和b两个数,并采用,分隔:"); scanf("%d,%d",&a,&b);
printf("a+b=%d",a+b);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