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尘器保护板红灯锁死解锁

楼主(2022-05-02):
近期家里的吸尘器因长时间没用,保护板出现红灯,被锁死不能用了。这几天刚好五一放假,动手拆机,经过两天努力,终于解锁了红灯保护。平衡充电三个小时,完美解决!

锁死显示红灯

锁死显示红灯

解锁后显示蓝灯

解锁后显示蓝灯

充电蓝灯闪烁

充电蓝灯闪烁

平衡充电

平衡充电

网友A:
测电压的玩意不错!

网友B:
用的6串电池吗?

网友C:
可有锁死逻辑? 是单节电池不行了?

网友D(2022-07-04):
是怎么解锁的?我的也是红灯了。在此万分恳切求方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怎么解锁的?我的也是红灯了。在此万分恳切求方法。

绕过保护板,直接对电池正负极充电。电压上去了,红灯自然灭

网友F:
我的也红了,楼主什么办法

网友G:
我的单独每节都充好了,也没能解锁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是怎么解锁的?我的也是红灯了。在此万分恳切求方法。

找个直流电源,单独把电压不平的那串电芯给它补到和其它电芯一样的电压试试

网友H:
这是戴森V8吸尘器的电池吧?

网友I(2022-09-02):
引用 网友E:
绕过保护板,直接对电池正负极充电。电压上去了,红灯自然灭

这个方法不行

网友J:
没有清晰的图发一下,这个要用软件解锁

网友K:
这样就能解锁了。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