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 上面写法是否可以用下面库函数方式写呢?

楼主(2022-05-02):
#define IN()                 {GPIOD->CRH&=0XF0FFFFFF;GPIOD->CRH|=0X08000000;}        //配置输入
#define OUT()                {GPIOD->CRH&=0XF0FFFFFF;GPIOD->CRH|=0X03000000;}        //配置输出

上面函数的写法是否可以用下面库函数方式写呢?是否正确?

#define IN()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D,GPIO_Pin_14);}        //配置输入
#define OUT()                {GPIO_Write(GPIOD,GPIO_Pin_14);}        //配置输出

网友A:
发个帖子加审核,至少是半个小时以上
如果是我,我就自己仿真或者烧录验证了,几分钟的事情
我在模拟IIC,端口的数据,都是直接写一个函数的,不直接对寄存器操作,目的就是方便移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