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单片机数码管实现第一位开始走0~9,1s后第二位再开始亮?

楼主(2022-05-02):
电路图见附件  新人刚接触单片机 在网上找的资料都跟这个代码嵌套不进去 求大神帮助
代码如下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out  P0
sbit sm1=P3^0;
sbit sm2=P3^1;
void delayms(uint);

void main(void)
{
uchar i;
while(1)
        {
        for(i=0;i<10;i++)
                {out=i;
                 sm1=1;
                 sm2=1;
                 delayms(800);
                }

        }

}

void delayms(uint j)
{
uchar i;
for(;j>0;j--)
          {i=250;
            while(--i);
            i=249;
            while(--i);
           }
}

网友A:
这是很简单的事判断第一位显示到9则控制第二位开始

网友A:
待审核通过到我帖子里面有刚写好荔枝

网友B:
要给定时器装入一个初值,循环多少次是1s,搜一下就有了

网友C:
你的数码管的数组表呢?先去学一下教程!你一点基础都没有啊

网友D:
你的数码管的数组表呢?先去学一下教程!你一点基础都没有啊

这个不用数组,你说奇怪不

网友D:
其他都不用动,就在主函数里面复制一份改一下
void main(void)
{
        uchar i;
        while(1)
    {
        for(i=0;i<10;i++)
        {
                        out=i;
            delayms(800);
                        sm1=0;
                        sm2=1;
                }

                 for(i=0;i<10;i++)
        {
                        out=i;
            delayms(800);
                        sm1=1;
                        sm2=0;
                }
        }

}

网友E:
第一位开始走0~9,10s第二位才开始亮。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out  P0
sbit sm1=P3^0;
sbit sm2=P3^1;
void delayms(uint);

void main(void)
{
        uchar i,j;
        bit k;
        while(1)
        {
                if(++i>=200)
                {
                        i=0;
                        j=++j%100;
                }
                sm1=0;
                sm2=0;
                if(k)
                {
                        out=j/10;
                        if(j<10)sm1=0;
                        else sm1=1;
                }
                else
                {
                        out=j%10;
                        sm2=1;
                }
                k=~k;
                delayms(5);
        }
}

void delayms(uint j)
{
        uchar i;
        for(;j>0;j--)
        {i=250;
                while(--i);
                i=249;
                while(--i);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