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单片机做的寻迹小车程序无法正常工作

楼主(2022-05-02):
void Tracking(unsigned char*flag1,unsigned char*flag2)
{
        //为0 没有识别到黑线 为1识别到黑线
        char data1,data6,data2 = left_led1,data3 = right_led1,data4 = left_led11,data5 = right_led22;
        data1=data2*10+data3;
        data6=data4*10+data5;
        if(data1 == 0 && data6 == 11)
        {
                forward(200,200);

        }
        if(data1 == 0 && data6 ==0)
        {
            forward(200,200);
            if(*flag2!=0)
                *flag1+=1;
        }
    if(data6 == 0||data6 == 11)
        {
                 if(data1 == 10)
                {
                        left_run(90,125);
                }
                if(data1 == 1)
                {
                        right_run(120,90);
                }
        }
    if(data6 == 10)
        {
            left_run(70,150);
        }
    if(data6 == 1)
        {
            right_run(150,70);
        }
    if(data1 == 11&&data6 == 11)
        {
                forward(200,200);
                *flag2+=1;
        }
        if(data1 == 10&&data6 == 10)
        left_run(90,125);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int u=1;
    char flag1=0,flag2=0,flag3=0;
        char *a;
        char *b;
        char *c;
        a=&flag1;
        b=&flag2;
        c=&flag3;
        Timer0_Init();//定时0初始化
        while(u)
        {
                Tracking(a,b);
                if(flag1>0)
        {
            flag1=0;
                flag2=0;
                flag3+=1;
        }
            if(flag3==1)
        {

网友A:
等个大佬能不能教教在下,多谢多谢了

网友A:
但是现在不知为何没有停下

网友A:
就是在十字路口处直走,同时计数,在固定的第几个十字路口停下

网友A:
抱歉没有复制完全后面是stop();while(1)

网友A:
后面是stop();

网友A:
抱歉没复制完全

网友A:
有没有大佬教教菜鸟,求求了

网友A:
小车没法在遇到十字路口时正确计数或停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