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晶振频率请教,关于“兆”单位

楼主(2022-05-02):
我计算晶振频率的时候,遇到1兆后面有几个0的困扰
因为有人说  1M  =  1 000 000
也有人说   是这样:    兆,千亿,百亿,十亿,亿,千万,百万,十万,万,千,百,十,个
我就因此而迷惑了,
所以想请老师说明一下。

网友A:
兆在电脑储存数据里面算百万位,一兆就是1mb

网友B:
前者是速率单位,后者是计量单位。肯定不一样啊

网友C:
如果 是  1MB 的话, 就是 1 MegaByte =  1, 048, 576  Bytes
如果 是  1M Bytes 的话, 就是 1 Million of Bytes = 1, 000, 000  Bytes

关于“兆” 其实有三种算法,
一种是 十归法, 确保所有单位的唯一性(基本已经被废弃,没有人用了)
即: 个十百千万之后, 1亿 = 10万,  1兆 = 10亿(即:100万,估计有人把 1M 叫做1兆来源这里)

另一种是 万归法,读数比较省力,除了“十百千”不会在数字中反复看到多个“万”以上的大单位:
即: 1亿 = 1万*1万, 1兆 = 1万 * 1亿, 1京 = 1万 * 1兆, 1垓 = 1万 * 1京 (多出现于日韩台)

最后一种是 穷归法,万以上的单位都是 几何方式的递增,可以方便的描述足够大的描述数字,
即: 1亿 = 1万*1万, 1兆 = 1亿 * 1亿, 1京 = 1兆 * 1兆, 1垓 = 1京 * 1京

网友D:
11.0592M读11.0592兆。计算的时候是用的11059200.是不是1百万就是1兆了?

网友E:
早就统一成六个零了。兆=万亿的说法只有日本还在用,比如xx兆円……

网友F:
电子学上的“兆”是百万:10^6,
电脑存储上的“兆”是1048576=2^20=1M,
统计学上的“兆”是万亿,10^12,但这个在国内早已废止不用了。在上世纪早些时候有用过,因为当时的数字很吓人(老一辈人老说1麻袋的钱买不来一袋的米)。看看当下的津巴布韦币值就明白了。

网友G:
1兆=1000K=1000000

网友H:
字节的计数是1024进制,其余的是1000的kMG

网友I:
老外的兆与中国的兆不同。现在用的都是国际单位,1M=1000000。

网友J:
引用 网友F:
电子学上的“兆”是百万:10^6,
电脑存储上的“兆”是1048576=2^20=1M,
统计学上的“兆”是万亿,10^12 ...

人家问得是晶振的频率  你说是电子学  还是电脑存储?

网友K:
我上小学的时候(80年代),确实兆是比亿大的。那时候数学老师告诉我们,比亿还大的是兆,但是我们不要求掌握。后来应该是逐渐和国际单位统一(这个统一大概率是源于以电脑为代表的电子技术的普及,以及网络的普及),现在的兆就是100万了。所以中间有一段时间我自己也有过这个困惑,兆怎么“变小了”。

网友L:
这个M是英语单词千万的字母,不能按中文来理解,老外是3个0一个表达,没有万的概念

网友M:
就你提到的这个频率而言,毫无疑问 1M  =  1 000 000

网友E:
查到了,兆表示mega,是《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1984年2月27日,发布)这个文件以后的事情了。

楼主:
我查了一下英文:million百万,billion千万,trillion兆。M会不会是英文百万的头字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查到了,兆表示mega,是《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1984年2月27日,发布)这个文件以后的 ...

没查到mega是十的几次方,要是十的6次方(百万)是兆。那么十的12次方该怎么说又有疑问了

网友N:
国外单位和国内单位不同,换标准了

网友O:
晶振单位是Hz, 1MHz=1000KHz=1000 000Hz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查到mega是十的几次方,要是十的6次方(百万)是兆。那么十的12次方该怎么说又有疑问了

Tera – Giga – Mega – kilo – hecto – deca – deci – centi – mili – micro – nano – pico

楼主:
我不确定是否应该这样问
汉语明明有百万 与 兆两个单位,
英语也有   百万 与 兆 两个单位
为什么汉语用10的12次方单位来表达  英语10的6次方单位
难道1MHZ   = 1million HZ   等于1百万HZ 有什么问题吗
12MHZ就是120万赫兹有什么问题吗
百万英镑:Millions of pounds      10的6次方
百万美元:Million Dollar              10的6次方
万亿 (兆) : trillion                  10的12次方
如果 单位是对应的,那么 1M赫兹读1“兆”赫兹就是错误的,
1M应该读1百万,不应该读1兆。
英文数学单位Million 是对应汉语数学单位 百万 还是对应兆这个单位
如果对应的是100万,那你为什么读成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不确定是否应该这样问
汉语明明有百万 与 兆两个单位,
英语也有   百万 与 兆 两个单位

关于你这个问题, 我在地板已经跟你说过一次, “兆” 是可以表示 1000000 这个值的。如果在地板的回复,“十归法”你依然不能理解的话,这里再明确的跟你解释一遍。

按 “五经算术” 中 "下数"  表述:1234567 的话,读作   一兆二亿三万四千五百六十七。 是符合“下数”的规范的。
虽然我们更多的会用“中数”的万归法,或者“上数”的穷归法,但是,上面这种表述,绝对不能算错。就好像我们现在用的“斤”是500克, 而用的“斤”是600克,你没有办法说哪一个是“错”的,只能说,标准不同。

网友P:
M后面是6个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你这个问题, 我在地板已经跟你说过一次, “兆” 是可以表示 1000000 这个值的。如果在地板的回复, ...

标称1亿像素的摄像头,人买回家一看是10万像素的。那人家十万像素的摄像头该如何标呢?
1亿的工程,完工之后给人十万。谁能愿意呢
万,十万,百万,千万,亿,像这样表达是同一标准不容易混淆,同一种标准表述
万,十万,“兆”,千万,亿,像这样表达是不同标准的单位混淆了,
如果是商家混淆的,为了显示产品大,那么师傅教学员的时候可以说明一下
如果是标准改的,肯定会有个出处。

网友Q:
我的天,本来不关注这问题的,谁想到这也能这么扯
7#已经说得那么明白了,还有什么问题吗?现在的说法就这两个:
"电子学上的“兆”是百万:10^6,
电脑存储上的“兆”是1048576=2^20=1M"
其它的说法都叫"茴字的四种写法"
至于什么要把英文中的"M"读成"兆",这是一个约定成俗的叫法,也是官方的叫法
流量,内存卡,收音频道,晶振单位,大气压,都是兆
但并不是万亿的那个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标称1亿像素的摄像头,人买回家一看是10万像素的。那人家十万像素的摄像头该如何标呢?
1亿的工程,完工 ...

万,十万,“兆”,千万,亿,像这样表达是不同标准的单位混淆了,
上面这种表述是不存在的, 亿永远小于 兆的,   万亿兆京垓, 这个顺序是不会变的, 会变的, 会变的只是 进位标准。
而且,你故意混淆毫无意义,你真要搞清楚的话,可以找一下 《五经算术》在没有阿拉伯数字,纯粹用汉字的情况下,是可以搞清楚到底是“下数”“中数”还是“上数”的。一兆零万亿零二亿零三万,和 一兆零二亿零三万,以及   和  一兆二亿三万 的差别, 你别说你完全分不出来。具体更细的表述方式,这里要全列出来,不现实,你自己去翻 《五经算术》 吧。   P.S. 一下 小学算术是 改版过的 83年后 全国都是按照 1亿 = 1万万来教的,83年前很多地区 是按照 1兆=10亿, 1亿 = 10万 来教的。所以电台的调频广播,大家调到多少多少兆赫,这里的兆就是百万的意思。也是因为在那之前,扫盲学习中,兆就是按百万来教的。引用的就是做容易学的“下数”,十进位方式。 这也是全国考,数学都是用 阿拉伯数字来考的原因之一,同样,会计记帐要用阿拉伯数字,各大行里的单子,邮局的汇单都要人民币大写 + 阿拉伯数字,也是这个原因。 同样,还有范例会贴在书写台上,告诉你每一位要如何写,都是为了“统一单位”。

至于你如果你故意不用规范的书写方式来书写,要产生容易混淆的误会,客气点讲那属于“商业手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万,十万,“兆”,千万,亿,像这样表达是不同标准的单位混淆了,
上面这种表述是不存在的, 亿永远小于 ...

感谢您的讲解,对于1MHZ 晶振用“兆”这个位的来由,您已经讲的很清楚了。即由于时代造成的两套标准。也不是故意混淆的,我把前几天埋藏了的郁闷刨出来放了吧。对于这一历史引申的疑问,请您闲暇的时候科普一下
一,1MHZ晶振用兆位,在现在(2022年)是可以的 或者 恰当的吗
二,要是说 1兆 等于100万,在现在 来说 是可以的吗
三,现在的兆表达的是10的几次方
四,现在自然科学,数字位常用哪种表达方式
再次感谢您上面的讲解!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讲解,对于1MHZ 晶振用“兆”这个位的来由,您已经讲的很清楚了。即由于时代造成的两套标准。也 ...

问题一二,我在15楼已经给出关键字,你为什么不去查?
问题三四,我在25楼的图已经解释清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讲解,对于1MHZ 晶振用“兆”这个位的来由,您已经讲的很清楚了。即由于时代造成的两套标准。也 ...

一 、二 和 三 有很多共通的地方,一起给你解答吧。
先给一个前提,比较早的 有关于 万以上单位描述的,主要是出自《五经算术》,最早已经无法考证了。而五经算术中,对于  亿兆京垓 这些大单位一直是有三种用法的,其中“下数” 十进位,是定义为给没有读过书的老百姓用的,用到“中数”,“上数”,基本都是“有文化的读书人”才会用到,基本不会有什么冲突。长期以来也没有人去想过要不同人群之间,统一科普之类的。
而当时的人们,说实话,基本也就能接触到万,再大的单位也没机会碰到,“四万万同胞” 这个台词,你应该在各种"神剧"中听到过,为啥不说 四亿 呢? 因为那个时代,至少老百姓的脑子里 4亿 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理解的 40万, 而如果说  “四垓同胞” 那时候的农民估计没人能听懂,反而四万万,每个人能听懂,即便我们
现在听到4万万,也能理解具体数字是多少。
上面说这些,是交代历史背景。
最早在国内的电子科技书籍上,出现“兆”这个单位的时候,一个是因为电台里面本来就用“兆赫” 来代表“百万赫”,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那个时代, 作为出版社的编辑,那个一定要好,必须要有那个底子,所以,也要带好头,做好榜样。必须要只懂穷人才懂的“下数”,而不能去写有浓厚的“小资”色彩的“中数”, 当然,最重要的是,当时的书籍,都是有附录的,会专门标上 “兆”这个单位,在本书中,所带表的,具体有多少个0。
然后,这个“兆”,就这样流传下来了。
而,后来,虽然校中,大数单位“亿” 代表“万万”,在83年左右已经确定了。但是,完全没有讲 千亿 以上,应该如何描述。所以,严格来讲“兆”这个单位,是非官方的。
所以,“兆”的正确用法,应该是: 所有用到 “兆” 的地方,都需要 注: 本书中 “兆” 代表 10^??   这样,才是比较规范的。

关于你的四, 其实数字最常用的还是 指数方式表示。这是最统一,最不会产生误解的。 即便英文字母K,都有1000, 还是 1024 两个不同的解释,对吧?

网友R:
就是一个千进制和十进制的问题,1M=1 000 000,这种是电子技术上面的规定,比如1R=1欧,1000R=1K欧,1000K欧=1M欧,(同样用于频率,1HZ=1HZ,1000HZ=1KHZ,1000KHZ=1MHZ),至于你下面所说的,那个就是生活中所用的十进制.

网友E:
还是繁体字,应该是1950年代的产品,上面就已经把MegaCycle翻译成兆周了。

楼主:
回望历史。关于电子设备,当我回想我自己所见所闻的时候,心里会感到些许不安,也有些许莫如其来的恐惧,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有这么多老师耐讲解,我心里挺开心。也了解了前因后果。
以后在不严谨的场合,我就用个,十,百,千,万.........
严谨的场合我就用10的几次方来表达
感谢老师们不倦的精彩讲解!!

网友S(2022-11-25):
我突然明白楼主为啥C学废了

网友T:
这都不是同一个概念,纠结个啥

网友U:
和储存单位差不多,B,KB,MB,GB,TB相互对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