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简易光控温控系统 HAL库程序+原理图PCB文件

楼主(2022-05-02):
之前做的项目整理了一下,基于STM32(HAL库)简易光控温控系。相互学习,资料仅供参考 谢谢。
        本设计系统虽然是一个简易桌面系统,而且其中硬件功能比较单一,但是其中开发流程还是比较齐全的,过程涉及到软件比较通用,对于想入门的stm32的初学者也是比较友好的。其中涉及,硬件电路设计,程序设计,HAL库使用,STM32CubeMX软件使用。
       作品还有许多可以地方可以完善的,由于个人能力和经验的不足,作品还存在着或多或少的缺陷,比如可添加摄像头功能用于检测坐姿或者是家长监督等。若是与语音模块结合可起到监督小孩坐姿不端正等好处。还可以添加无线模块,能起到远程控制功能等。程序可以加入算法,能更好的达到自动控制效果,程序继续优化可以使作品更稳定些。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主程序流程图

#include "regulation/regulation.h"

/********************************************************
        本文件用于编写有需要进行多个外设联合调控的程序
*********************************************************/

//创建一个温度调控的结构体变量,方便温度调控的配置
Temperature_SetTypeDef Tem_Regula_Set;
//创建一个亮度调控的结构体变量,方便温度调控的配置
Brightness_SetTypeDef Bri_Regula_Set;

/*
函数名称:Regulation_Init()
函数功能:初始化需要调控的数据,避免初始值过于混乱
输入参数:无
输出参数:无
备 注  :
*/
void Regulation_Init(void)
{
        //温度调控初始化值
        Tem_Regula_Set.Mode = 0;                        //温度调控初始为手动模式
        Tem_Regula_Set.Tem_Low_Limit = 25;        //温度调控的下限值为23
        Tem_Regula_Set.Tem_Up_Limit = 27;        //温度调控的上限值为24
        Tem_Regula_Set.Moto_Pwm_Val = 0;        //输出调控值为0

        //亮度调控初始化值
        Bri_Regula_Set.Mode = 0;                        //亮度调控初始化为手动模式
        Bri_Regula_Set.Bri_Low_Limit = 20;        //亮度调控下限值为20
        Bri_Regula_Set.Bri_Up_Limit = 70;        //亮度调控上限值为50
        Bri_Regula_Set.Bri_Median = 50;                //亮度调控的中值为50
        Bri_Regula_Set.LED_Pwm_Val = 0;                //LED照明控制输出为0
        Bri_Regula_Set.Work_Flag = 0;                //复位LED灯的工作状态
        Bri_Regula_Set.Resolution = 1;                //初始化LED控制的分辨率为1
        Bri_Regula_Set.offset = 5;                        //初始化LED的偏移值为5
}

/*
函数名称:Temperature_Set()
函数功能:用于对温度控制的配置更新
输入参数:无
输出参数:无
备 注  :
*/
void Temperature_Set(void)
{
        if(Tem_Regula_Set.Mode == 1)                //手动模式
        {
                Moto.PwmVal = Tem_Regula_Set.Moto_Pwm_Val;                //将设定好的值赋予到电机的控制变量中
                Moto_Control_Update();                                                        //刷新电机控制输出的值
        }
        else if(Tem_Regula_Set.Mode == 0)        //自动模式
        {
                if((DS18B20_Tem.Tem/10) < Tem_Regula_Set.Tem_Low_Limit)                //判断读取到的温度值是否低于下限值
                {
                        Moto.PwmVal = 0;                        //停止电机的工作
                        Moto_Control_Update();                //刷新电机控制输出的值
                }
                else if((DS18B20_Tem.Tem/10) > Tem_Regula_Set.Tem_Up_Limit)        //判断读取到的温度值是否大于上限值
                {
                        Moto.PwmVal = ((DS18B20_Tem.Tem/10) - Tem_Regula_Set.Tem_Low_Limit) + 6;                //计算电机的输出速度
                        Moto_Control_Update();                //刷新电机控制输出的值
                }
        }
        if(Tem_Regula_Set.Tem_Low_Limit > Tem_Regula_Set.Tem_Up_Limit)                //判断下限值是否大于上限值
                Tem_Regula_Set.Tem_Low_Limit = (Tem_Regula_Set.Tem_Up_Limit - 1);
}

/*
函数名称:Brightness_Set()
函数功能:用于对亮度调控的配置更新
输入参数:无
输出参数:无
备 注  :
*/
void Brightness_Set(void)
{
if(Bri_Regula_Set.Mode == 1)                //手动模式
        {
                if(Bri_Regula_Set.LED_Pwm_Val != 0)
                        Bri_Regula_Set.LED_Pwm_Val--;
                LED_Pwm_Val = Bri_Regula_Set.LED_Pwm_Val;                //将设定好的亮度值赋予到LED照明输出端口中
                LED_PWM_Update();                                                                //刷新LED控制输出的值
        }
        else if(Bri_Regula_Set.Mode == 0)        //自动模式
        {
                if(brightness.BriVal > Bri_Regula_Set.Bri_Up_Limit)                //判断读取到的亮度值是否高于上限值
                {
                        Bri_Regula_Set.Work_Flag = 0;        //复位LED灯的工作状态
                        LED_Pwm_Val = 0;                        //停止LED照明的工作
                        LED_PWM_Update();                        //刷新LED照明控制输出的值
                }
                else if(brightness.BriVal < Bri_Regula_Set.Bri_Low_Limit)        //判断读取到的亮度值是否小于下限值
                {
                        Bri_Regula_Set.Work_Flag = 1;        //置位LED灯的工作状态
                }
                if(Bri_Regula_Set.Work_Flag)                //LED灯处于工作状态
                {
                        if((Bri_Regula_Set.Bri_Median - brightness.BriVal) > Bri_Regula_Set.offset)                                //判断读取到的亮度值与设置的中间值差大于5(当读取的亮度值小于中间值时)
                                LED_Pwm_Val+=Bri_Regula_Set.Resolution;                                                                                                    //如果读取到的亮度值,小于设置的中间值,那么增加LED的控制端口量(这样做是为了不会在一瞬间使LED的控制值太大)
                        else if((brightness.BriVal - Bri_Regula_Set.Bri_Median) > Bri_Regula_Set.offset)                //判断读取到的亮度值与设置的中间值差大于5(当读取的亮度值大于中间值时)
                                LED_Pwm_Val-=Bri_Regula_Set.Resolution;                                                                                                    //如果读取到的亮度值,大于设置的中间值,那么减少LED的控制端口量(这样做是为了不会在一瞬间直接关闭LED的控制)

                        if(LED_Pwm_Val > 100)                                                                                        //判断LED_Pwm_Val是否超出控制范围
                                LED_Pwm_Val = 100;
                        if(LED_Pwm_Val < 0)                                                                                                //判断LED_Pwm_Val是否超出控制范围
                                LED_Pwm_Val = 0;

                        LED_PWM_Update();                        //刷新LED照明控制输出的值
                }
        }
        if(Bri_Regula_Set.Bri_Low_Limit > Bri_Regula_Set.Bri_Up_Limit)                //判断下限值是否大于上限值(下限值不能大于上限值)
                Bri_Regula_Set.Bri_Low_Limit = (Bri_Regula_Set.Bri_Up_Limit - 1);
        if(Bri_Regula_Set.Bri_Median > Bri_Regula_Set.Bri_Up_Limit)                        //判断中值是否大于上限值
                Bri_Regula_Set.Bri_Median = (Bri_Regula_Set.Bri_Up_Limit - 1);
        if(Bri_Regula_Set.Bri_Low_Limit > Bri_Regula_Set.Bri_Median)                        //判断下限值不能大于中间值
                Bri_Regula_Set.Bri_Low_Limit = (Bri_Regula_Set.Bri_Median - 1);
}

#include "task_list/task_list.h"

//创建一个任务结构类型的数组,用于存放不同的任务,方便时间片的计时处理
//在这里添加你需要增加的任务
TASK_StatusTypeDef TaskComps[TASK_NUM] =
{
        {0,50,50,DS18B20_Update},                        //更新DS18B20的数据
        {0,500,500,Brightness_Update},                        //更新亮度的数据

        //{0,100,100,Temperature_Set},                        //更新温度调节
        //{0,100,100,Brightness_Set},                        //更新亮度调节

        {0,50,50,Dis_Mark},                                                //更新界面的数据
//        {0,200,200,Beep_Toggle},                                //更新蜂鸣器翻转状态
        {0,500,500,LED1_Toggle}                                        //翻转LED1,确认程序一直在工作
//        {0,500,500,LED2_Toggle}
        //在这里添加需要执行的任务,请根据任务的数量修改TASK_NUM的值
};

/*
函数名称:Init_Sys()
函数功能:将所有外设需要的初始化放到这个函数底下,方便统一管理
                        本函数在主函数中被调用
输入参数:无
输出参数:无
备 注  :
*/
void Init_Sys(void)
{

        delay_init(84);                //初始化滴答时钟,使用内部时钟这里设置成84,如果使用外部时钟,这里可设置成12

        OLED_Init();                        //初始化OLED,先初始化OLED用于显示初始化的进度
        Flip_Screnn(1);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LED_PWM_Init();

        DS18B20_Init();

        Moto_Init();                        //电机初始化

        Beep_GPIO_Init();

        Beep_Pwm_Init();                        //初始化蜂鸣器PWM控制
//        Regulation_Init();                        //调控值初始化

        Mark_Sign.Interface_Mark = Main_Interface;
}

  1. #include "architecture/architecture.h"

/*
函数名称:Time_Slice()
函数功能:任务标志位的处理,也是时间片的计时,
                        本函数在计时器中断中被调用,实现
                        一个时间梯度进行一次递减
输入参数:无
输出参数:无
备 注  :
*/
void Time_Slice(void)
{
        uint8_t i;                        //定义一个变量用于循环计数来处理不同任务的时间记录
        for(i=0;i<TASK_NUM;i++)                //逐个任务时间处理
        {
                if(TaskComps[i].Timer)        //判断当前任务的时间片不为0
                {
                        TaskComps[i].Timer--;                //减去一个节拍
                        if(TaskComps[i].Timer==0)        //如果时间片减到0
                        {
                                TaskComps[i].Timer = TaskComps[i].ItvTime;        //恢复时间片值,从新下一次计算
                                TaskComps[i].Run = 1;        //使能任务运行
                        }
                }
        }
}

/*
函数名称:Task_Process()
函数功能:任务处理函数,在主函数中被调用,用于判断各个任务是否需要被运行
输入参数:无
输出参数:无
备 注  :
*/
void Task_Process(void)
{
        uint8_t i;                //创建一个变量,用于循环任务的计数
        for(i=0;i<TASK_NUM;i++)                //逐个任务处理
        {
                if(TaskComps[i].Run)        //如果运行标志位不为0
                {
                        TaskComps[i].TaskHook();        //运行任务
                        TaskComps[i].Run = 0;                //清除标志位
                }
        }
}
/*
函数名称:
函数功能:
输入参数:
输出参数:
备 注  :
*/

51hei附件下载,仅供参考:

程序

硬件

文档 仅供参靠.7z

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