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否有解释下以下电路图电容的作用,以及计算公式?

楼主(2022-05-02):
(图片)

楼主:
图中发光二极管除了指示灯的作用,还有其他作用嘛

网友A:
滤波电容  这种一般经验值,输入本来就是直流,没有太多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中发光二极管除了指示灯的作用,还有其他作用嘛

LED就是指示作用,也有一些说法是假负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ED就是指示作用,也有一些说法是假负载

对,LED回路有类似假负载的作用,在静态时提供一个基本的电流回路,特别是一些LDO电路,如果没有最小电流回路,可能导致输出电压超过稳压输出电压。

网友C:
电容的作用是滤波退耦,没有公式,只有经验。

网友D:
电容只是滤波,理论说越大越好,一般几十UF

网友E:
模拟电路教科书中有较详细的说明,可以看看。

网友F:
图中E2会炸,因为耐压小于电源电压,最好使用16V/1000UF的,E3最好使用16V470UF的(当然10V/470UF也可以,只是现在10V这个规格不太常规,不好找),至于你图中发光二极管的作用,除了指示灯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耗一点电.别的没作用.

网友G:
大电容储能,小电容滤波,而且应该是大的在前头吧。。

网友H:
电源电路里电容就是滤波呗。滤掉啥波用示波器看一下就知道了。看看接电容和不接电容的区别。
电解电容要注意耐压。12V的电压的最好用25V的电容。5V的电压用16V的。安全。
电容还能储能。如果是功放电源,一般会接很多大容量电容并联,增加功放的瞬时相应。
如果是单片机电源。一般除了电解电容外还有瓷片电容,过滤干扰。在没个芯片的附近还有另外的瓷片电容抗干扰用的。
1117类的LDO后面有的建议用钽电容,效果更好。
我的一点经验。
搞单片机的对电容电阻要求不高。多看看别人的电路图也能学会。搞电源的和搞功放的对电容电阻要求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