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宠物自动喂食系统程序与Proteus仿真图

楼主(2022-05-02):
(1)、使用单片机汇编语言或C语言;
(2)、程序功能要求:通过小键盘给定,实现自动/手动喂食模式切换,自动模式下,可设置喂食时间和当前时间,步进电机正转模拟投食,投食结束后电机反转;手动模式下,按键手动喂食开,手动喂食关;数码管(或液晶)显示每次喂食时间和当前时间。
(3)、上位机监控功能要求:通过串口或USB口实现上/下位机通信,能够显示步进电机当前状态,能够从上位机控制下位机之步进电机工作。

宠物自动喂食系统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单片机宠物自动喂食源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ms,miao,fen,shi,shi_n=0,fen_n=1,miao_n;
uchar mos;
uchar mm,mm_d;
uchar shu,g;
bit aa,zi_d,shijian;
sbit rs = P2^0;
sbit rw = P2^1;
sbit e  = P2^2;
sbit led=P3^7;
sbit k1=P2^3;
sbit k2=P2^4;
sbit k3=P2^5;
sbit k4=P2^6;
sbit k5=P2^7;
sbit T_CLK = P3^6; /*实时时钟时钟线引脚 */
sbit T_IO = P3^7; /*实时时钟数据线引脚 */
sbit T_RST = P3^5; /*实时时钟复位线引脚 */
sbit ACC0=ACC^0;
sbit ACC1=ACC^1;
sbit ACC2=ACC^2;
sbit ACC3=ACC^3;
sbit ACC4=ACC^4;
sbit ACC5=ACC^5;
sbit ACC6=ACC^6;
sbit ACC7=ACC^7;

uchar code FFW[]=
{
0x01,0x03,0x02,0x06,0x04,0x0c,0x08,0x09
};

uchar code REV[]=
{
        0x09,0x08,0x0c,0x04,0x06,0x02,0x03,0x01
};

void delay(uchar m)
  {
         uchar i;
         while(m--)
         {
                  for(i = 0 ; i<250;i++) ;
         }
  }

void xiezhilin(uchar zhilin)
  {

        rs = 0 ;
          rw = 0 ;
          e = 0 ;
          P0 = zhilin ;
    delay(1);
          e = 1 ;
        delay(1);
          e = 0 ;
  }
void xiesu(uchar suzi)
{

        rs = 1 ;
          rw = 0 ;
          e = 0 ;
          P0 = suzi ;
        delay(1);
          e = 1 ;
        delay(1);
          e = 0 ;
}

void xianshi(uchar dizhi, uchar suzi)
  {
   xiezhilin(dizhi);
   xiesu(suzi);
  }
void xian()
       {
                                if(zi_d==0)
                                {
         xianshi(0x80+0x40+1,'Z');
        }
        else
        {
         xianshi(0x80+0x40+1,'S');
        }

             if((mos==1)&&(aa==1))
                         {
                           xianshi(0x80+4,' ');
                           xianshi(0x80+5,' ');
                         }
                        else
                         {
                              xianshi(0x80+4,0x30+shi_n%100/10);
                           xianshi(0x80+5,0x30+shi_n%10);
                        }
                    xianshi(0x80+6,':');
                    if((mos==2)&&(aa==1))
                         {
                          xianshi(0x80+7,' ');
                          xianshi(0x80+8,' ');
                         }
                        else
                         {
                             xianshi(0x80+7,0x30+fen_n%100/10);
                          xianshi(0x80+8,0x30+fen_n%10);
                        }

                    xianshi(0x80+9,':');
                         if((mos==3)&&(aa==1))
                         {
                          xianshi(0x80+10,' ');
                          xianshi(0x80+11,' ');
                         }
                        else
                         {
                             xianshi(0x80+10,0x30+miao_n%100/10);
                          xianshi(0x80+11,0x30+miao_n%10);
                        }

                         if((mos==4)&&(aa==1))
                         {
                          xianshi(0x80+0x40+4,' ');
                          xianshi(0x80+0x40+5,' ');
                         }
                        else
                         {
                            xianshi(0x80+0x40+4,0x30+shi%100/10);
                          xianshi(0x80+0x40+5,0x30+shi%10);
                        }

                    xianshi(0x80+0x40+6,':');
                           if((mos==5)&&(aa==1))
                         {
                                  xianshi(0x80+0x40+7,' ');
                            xianshi(0x80+0x40+8,' ');
                         }
                        else
                         {
                             xianshi(0x80+0x40+7,0x30+fen%100/10);
                            xianshi(0x80+0x40+8,0x30+fen%10);
                        }

                    xianshi(0x80+0x40+9,':');
                        xianshi(0x80+0x40+10,0x30+miao%100/10);
                        xianshi(0x80+0x40+11,0x30+miao%10);
           }
/*------------------------------------------------
                    发送一个字节
------------------------------------------------*/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SBUF = dat;
while(!TI);
      TI = 0;
}
void z_zhuan()
      {

                                xianshi(0x80+0x40+15,'Z');
                                SendByte('Z');

                                for(mm_d=0;mm_d<24;mm_d++)
                                {
        P1=FFW[mm];
                                delay(20);
                                mm++;
                                if(mm>7) {mm=0;}
                                }
                   P1=0x09;
                        xianshi(0x80+0x40+15,' ');
      }
void f_zhuan()
      {

                                xianshi(0x80+0x40+15,'F');
                                SendByte('F');

                                for(mm_d=0;mm_d<24;mm_d++)
                                {
        P1=REV[mm];
                                delay(20);
                                mm++;
                                if(mm>7) {mm=0;}
                                }
              P1=0x09;
                          xianshi(0x80+0x40+15,' ');
      }

void v_RTInputByte(uchar ucDa)
   {
      uchar i;
      ACC = ucDa;
      for(i=8; i>0; i--)
       {
          T_IO = ACC0;
          T_CLK = 1;
          T_CLK = 0;
          ACC = ACC >> 1;
       }
   }
uchar uc_RTOutputByte(void)
   {
     uchar i;
       for(i=8; i>0; i--)
         {
           ACC = ACC >>1;
           ACC7 = T_IO;
           T_CLK = 1;
           T_CLK = 0;
         }
       return(ACC);
   }
void v_W1302(uchar ucAddr, uchar ucDa)
   {
     T_RST = 0;
     T_CLK = 0;
     T_RST = 1;
     v_RTInputByte(ucAddr); /* 地址,命令 */
     v_RTInputByte(ucDa); /* 写1Byte数据*/
     T_CLK = 1;
     T_RST =0;
   }
uchar uc_R1302(uchar ucAddr)
   {
     uchar ucDa;
     T_RST = 0;
     T_CLK = 0;
     T_RST = 1;
     v_RTInputByte(ucAddr); /* 地址,命令 */
     ucDa = uc_RTOutputByte(); /* 读1Byte数据 */
     T_CLK = 1;
     T_RST =0;
     return(ucDa);
   }
void dushi(void)
      {
           g=uc_R1302(0x81);
           miao=g&0x70;
           miao=miao>>4;
           miao=(miao*10)+(g&0x0f);

           g=uc_R1302(0x83);
           fen=g&0x70;
           fen=fen>>4;
           fen=(fen*10)+(g&0x0f);

           g=uc_R1302(0x85);
           shi=g&0x70;
           shi=shi>>4;
           shi=(shi*10)+(g&0x0f);
         }

void xieshi(void)
      {
          v_W1302(0x8E,0x00);//打开寄存器
                            g=miao%100/10;
          g=g<<4;
          shu=g|(miao%10);
          v_W1302(0x80,shu);

          g=fen%100/10;
                                        g=g<<4;
                                        shu=g|(fen%10);
                                        v_W1302(0x82,shu);

                                        g=shi%100/10;
                                        g=g<<4;
                                        shu=g|(shi%10);
                                        v_W1302(0x84,shu);
                                        v_W1302(0x8E,0x80);  //guan

      }

void key()
     {
     if(k1==0)
            {
                  delay(5);
                  if(k1==0)
                   {
        zi_d=0;
                                ES = 1;
                         while(!k1);
                         }
                 }
                 if(k2==0)
            {
                  delay(5);
                  if(k2==0)
                   {
        zi_d=1;
                         while(!k2);
                         }
                 }
                 if(zi_d==0)
                 {
           if(k3==0)
            {
                  delay(5);
                  if(k3==0)
                   {
                         mos++;if(mos==6) mos=0;
                         while(!k3);
                        }
                 }
          if(mos!=0)
            {
                  if(k4==0)
                    {
                         delay(5);
                         if(k4==0)
                           {
                            if(mos==1){shi_n++;if(shi_n==24)shi_n=0;}
                                 if(mos==2){fen_n++;if(fen_n==60)fen_n=0;}
                                 if(mos==3){miao_n++;if(miao_n==60)miao_n=0;}
                                 if(mos==4){shi++;if(shi==24)shi=0;}
                                 if(mos==5){fen++;if(fen==60)fen=0;}
                                 xieshi();
                                 while(!k4);
                           }
                        }
                 if(k5==0)
                    {
                         delay(5);
                         if(k5==0)
                           {
                            if(mos==1){if(shi_n==0)shi_n=24; shi_n--;}
                                 if(mos==2){if(fen_n==0)fen_n=60; fen_n--;}
                                 if(mos==3){if(miao_n==0)miao_n=60; miao_n--;}
                                 if(mos==4){if(shi==0)shi=24; shi--;}
                                 if(mos==5){if(fen==0)fen=60; fen--;}
                                 xieshi();
                                 while(!k5);
                           }
                        }
                }
          }
                else
                 {
        if(k4==0)
                    {
                         delay(5);
                         if(k4==0)
                           {
                                 z_zhuan();
                                 while(!k4);
                           }
                          }
                         if(k5==0)
                    {
                         delay(5);
                         if(k5==0)
                           {
                                 f_zhuan();
                                 while(!k5);
                           }
                        }
     }
         }

void main()
      {
                  xiezhilin(0x01);    //显示清屏
            xiezhilin(0x38);   //显示模式设置
      xiezhilin(0x0c);     //光标设置
……………………

Keil代码与Proteus8.8仿真下载:

网友A:
很实用的资料,感谢共享

网友B(2022-06-04):
为什么自己编译之后时钟那里显示的是858585

网友C:
感谢分享,请教仿真文件的版本是多少?

网友D(2023-05-18):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自己编译之后时钟那里显示的是858585

我也是

网友E:
你的Proteus版本不行吧,我用的8.13打开是这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的Proteus版本不行吧,我用的8.13打开是这样的

你用keil5编译一下,在仿真,就会显示858585

网友F(2025-04-04):
有报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