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寄存器 stm32单片机外部中断程序不好使

楼主:
回帖奖励 20 黑币 回复本帖可获得 2 黑币奖励! 每人限 1 次(中奖概率 50%)
#
因为学长要求不能使用库函数 所以所有的代码都必须用寄存器来写 然而网上写的代码都调用了库函数 没法做参考 于是搞了好久……劳烦大佬们看一眼
我想实现的效果的是 button 按下 小灯 用的是Proteus仿真(方针的配置没问题)

就一个文件
#include "stm32f10x.h"
int main(){
//配置优先级分组
        SCB->AIRCR |= 0x05FA0000 | 0x400;
        //使能GPIOB GPIOA AFIO
        RCC->APB2ENR |= 0x01 << 0 | 0x01 << 3 | 0x01 << 2;
        //设置GPIOB pin2位 led 通用推挽输出
        GPIOB->CRL &= 0xffffff0f;
        GPIOB->CRL |= 0x03 << 4;
        //设置GPIOA pin2为 button 上拉输入
        GPIOA->CRL &= 0xffffff0f;
        GPIOA->CRL |= (0x01 << 3) << 4;
        //设置GPIOA pin1 为中断线
        AFIO->EXTICR[0] |= 0x00 << 4;
        //使能中断线1
        EXTI->IMR |= 0x01 << 1;
        //设置中断线为下降沿触发
        EXTI->FTSR |= 0x01 << 1;
        //设置IP寄存器
        NVIC->IP[EXTI1_IRQn] |= (0x01 << 2 | 0x01) << 4;
        //使能中断
        NVIC->ISER[0] |= 0x01 << 1;
        while(1){

        }
}
//重定义中断函数1
void EXTI1_IRQHandler(){
        if((GPIOA->IDR & 0x02) == 0){
                GPIOB->BSRR |= 0x01 << 1;
        }
        while((GPIOA->IDR & 0x02) == 0);
        GPIOB->BRR |= 0x01 << 1;

失败在附件

网友A(2022-05-02):
最后的啊代码一直被吞也不知道为啥
void EXTI1_IRQHandler(){
        if((GPIOA->IDR & 0x02) == 0){
                GPIOB->BSRR |= 0x01 << 1;
        }
        while((GPIOA->IDR & 0x02) == 0);
        GPIOB->BRR |= 0x01 << 1;
}
//启动文件里的这个函数学长说也不能用 骗过编译
void SystemInit(voi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