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ADC0832数字电压表程序Proteus仿真,可调

楼主(2022-05-03):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sbit CS=P3^5;
sbit CLK=P3^3;
sbit DI=P3^4;
sbit DO=P3^4;
sbit dot=P0^5;                //小数点

unsigned char dat=0x00;
unsigned char nums[]={0x00,0x00,0x00,0x00};
unsigned char channel;                //转换通道
unsigned char LEDS[]={0xA0,0xBB,0x62,0x2A,0x39,0x2C,0x24,0xB8,0x20,0x28};                //共阳4位数码管段码,字符显示从'0'到'9'

unsigned char ADC0832(unsigned char channel)                //模数转换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x=0x00;
        unsigned char y=0x00;

        CLK=0;                //初始化
        DI=1;
        _nop_();
        CS=0;
        _nop_();
        CLK=1;
        _nop_();

        if(channel==0x00)                //通道选择
        {                //通道0
                CLK=0;
                DI=1;
                _nop_();
                CLK=1;
                _nop_();
                CLK=0;
                DI=0;
                _nop_();
                CLK=1;
                _nop_();
        }
        else                //通道1
        {
                CLK=0;
                DI=1;
                _nop_();
                CLK=1;
                _nop_();
                CLK=0;
                DI=1;
                _nop_();
                CLK=1;
                _nop_();
        }

        CLK=0;
        DI=1;
        for(i=0;i<8;i++)                //读取ADC0832输出的前8位数据
        {
                x<<=1;
                _nop_();
                CLK=1;
                _nop_();
                CLK=0;
                if(DO==1)
                {
                        x|=0x01;
                }
                else
                {
                        x|=0x00;
                }
        }
        for(i=0;i<8;i++)                //读取ADC0832输出的后8位数据
        {
                y>>=1;
                if(DO==1)
                {
                        y|=0x80;
                }
                else
                {
                        y|=0x00;
                }
                _nop_();
                CLK=1;
                _nop_();
                CLK=0;
        }
        if(x==y)                //校验,比较前8位与后8位的值
        {
                dat=x;
        }
        _nop_();
        CS=1;                //释放ADC0832
        DO=1;
        CLK=1;
        return dat;
}

void Convert(unsigned char dat0)                //数据处理
{
        unsigned int x;
        x=dat0*0.0196*100*5;
        nums[0]=x/1000;
        nums[1]=x%1000/100;
        nums[2]=x%1000%100/10;
        nums[3]=x%1000%100%10;
}

void Delay()                //数码管显示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1;i++)
        {
                for(j=0;j<121;j++);
        }
}

void Display()
{
        P0=LEDS[nums[0]];
        P2=0xFE;
        Delay();
        P2=0xFF;

        P0=LEDS[nums[1]];
        dot=0;
        P2=0xFD;
        Delay();
        P2=0xFF;

        P0=LEDS[nums[2]];
        P2=0xFB;
        Delay();
        P2=0xFF;

        P0=LEDS[nums[3]];
        P2=0xF7;
        Delay();
        P2=0xFF;
}

void main()
{
        while(1)
        {
                dat=ADC0832(channel);
                Convert(dat);
                Display();
        }
}

Proteus8.8仿真下载:

网友A:
可以做基于tlc1549的吗

网友A:
基于tlc1549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