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PT100热敏电阻运放ADC0804采集温度计程序Proteus仿真图

楼主:
使用铂热电阻PT100,其阻值会随着温度的变化而改变。PT后的100即表示它在0℃时阻值为100欧姆,在100℃时它的阻值约为138.5欧姆。厂家提供有PT100在各温度下电阻值值的分度表,在此可以近似取电阻变化率为 0.385Ω/℃。向PT100输入稳恒电流,再通过A/D转换后测PT100两端电压,即得到PT100的电阻值,进而算出当前的温度值。
采用2.55mA的电流源对PT100进行供电,然后用运算放大器LM324搭建的同相放大电路将其电压信号放大25倍后输入到AD0804中。利用电阻变化率0.385Ω/℃的特性,计算出当前温度值。
温度计电路设计总体设计方框图如图2-1所示。

#include<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Disdata P3
#define discan P0

sbit adrd=P2^7;          //IO口定义
sbit adwr=P2^6;
sbit csad=P2^4;
sbit  DIN=P3^7;       //LED小数点控制

unsigned char j,k,ad_data,t;
unsigned char dis[4]={0x00,0x00,0x00,0x00};

unsigned char code dis_7[12]={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40};
/* 共阳LED段码表对应           "0"  "1"  "2"  "3"  "4"  "5"  "6"  "7"  "8"  "9" "不亮" "-" */
unsigned char code  scan_con[4]={0xfe,0xfd,0xfb,0xf7};      // 列扫描控制字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for(;t>0;t--)
  {
    ;
  }
}  //11微秒延时函数

void scan()
{
   char k;

   for(k=0;k<4;k++)        //四位LED扫描控制
   {
     Disdata=dis_7[dis[k]];
         if(k==1)
         {
           DIN=1;                                  //加入小数点
         }
         discan=scan_con[k];
         delay(90);
         discan=0xff;
   }
}
void ad0804()
{
  P1=0xff;              //读取P1口之前先给其写全1
  csad=0;               //选通ADCS
  adrd=0;               //AD读使能
  ad_data=P1;                        //AD数据读取赋给P1口
  adrd=1;
  csad=1;               //关闭ADCS
  adwr=0;
}

void ad_compute()       //u=2.55+T/100, 2.55反映在AD上为0x83
{
  unsigned char t_temp;

  //if(ad_data>=0x83)
  //{
    ad_data=ad_data-0x83;
    t_temp=ad_data*2-4;
        if(t_temp<=110)
        {
         dis[3]=t_temp/100;
         dis[2]=t_temp/10-dis[3]*10;
         dis[1]=t_temp%10;
         dis[0]=t%5*2;
        }
        else
        {
          t_temp=256-t_temp;
      dis[3]=11;
      dis[2]=t_temp/10;
      dis[1]=t_temp%10;
      dis[0]=t%5*2;
        }
//
//  }

}
void main()                //        主程序
{
  while(1)
  {
    ad0804();
        ad_compute();
        scan();
  }
}

Proteus仿真和参考文档下载:

网友A(2022-05-03):
思路真不错,用电流源测电压降是真方便,我一直以为要用电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