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几个单片机C语言函数有办法能怎么写到一块儿去吗?

楼主(2022-05-03):
void Init_Timer()  //随机密码和短信发送定时器
{
    PCON=0x00;
    SCON=0x50;
    TMOD=0x21;
    TL0 =0x00;
    TH0 =0x4C;
    TL1 =0xfd;
    TH1 =0xfd;
    TR0 =1;
    TR1 =1;
    ET0 =1;
    ES  =1;
    EA  =1;
}
void inter() interrupt 4
{
        date = SBUF;
        if(RI)
        RI = 0;
}

void initex()     //超声波测距定时器
{
  TMOD=0x09;               //定时器T0工作方式1  GATE0=1
  IT0=1;                        //设置为下降沿中断方式
  EX0=1;                       //开外部中断
}
void int0() interrupt 0
{
t=(TH0*256+TL0);       //计算高电平持续的时间,上升沿到来时候开始计时,下降沿到来进入外部中断,关闭计时器,停止计时
TH0=0;
TL0=0;
}

网友A:
连续问了几个把程序合到一块的问题,大哥你不累吗?
你的能力都到写代码这地步了,老是问这种入门的问题,有什么意义呢?
就像天天问"电阻并联怎么计算阻值,电阻的单位是什么"这类问题一样.....................
普通函数就是C+V
中断不能合并
这都是单片机的基础知识

网友B:
除了中断服务子程序(interrupt)外,其他的可以合并,中断是独立执行的,不可能在主程序中的任何一个地方。

网友C:
首先, interrupt 4和 interrupt 0这两个函数无法写到一起,更无法跟其他两个函数写到一起,那么就只剩下一个问题,就是Init_Timer()和InitEx()这两个函数能不能写到一起,那要看你的调用逻辑了,你给出来的信息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续问了几个把程序合到一块的问题,大哥你不累吗?
你的能力都到写代码这地步了,老是问这种入门的问题,有什 ...

抱歉,代码我都是网上找的,然后拼凑在一起,我根本就不会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