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系列A7单片机开发板上LCD12864的接线问题

楼主:
      请问在普中stc89c52系列A7单片机上的LCD12864该如何接线?是只需要将LCD12864插在已提供的排针上就行了吗?还有其它的需要接线的地方吗?或者是有什么跳帽需要改变的吗?
      我将LCD12864直接插在相应的排针后,无论怎么驱动LCD12864都只是白屏,什么都显示不了。代码已经确定没有问题,因为代码可以在A2的板子上很好地驱动LCD12864,而且两块板子驱动LCD12864的代码应该是可以直接通用的,并且代码中仅含控制I/O口的指令,并没有对其它模块的调用。到底是哪方面出现了问题呢?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好久,还是解决不了,希望我大佬们能帮我看看吧!

网友A(2022-05-03):
只需要将LCD12864插在已提供的排针上就行,白屏注意要调节对比度电位器。

网友B:
手上没有A2和A7
但从官网的描述可看出一点苗头

下面是A2板LCD12864接口的描述

下面是A7板LCD12864接口的描述

看的出A7板的LCD12864接口是经过HC165驱动的
所以A2的代码不能用于A7的板子

网友C:
白屏只能说明背光正确供电,检查各个引脚与代码定义是否完全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