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M模块发送密码是乱码

楼主(2022-05-03):
需要全部程序我在发出来,程序有点多
uchar genPasswd[4];           //存储生成的四位随机数密码
uchar inpPasswd[4];           //存储取包时输入的四位密码

void Init_Timer()
{
    PCON=0x00;
    SCON=0x50;
    TMOD=0x21;
    TL0 =0x00;
    TH0 =0x4C;
    TL1 =0xfd;
    TH1 =0xfd;
    TR0 =1;
    TR1 =1;
    ET0 =1;
    ES  =1;
    EA  =1;
}

Print_Str("Meal code:");//短信内容
        for(i=0;i<4;i++)
        {
                Print_Char(genPasswd[i]);        //四位验证码
        }

passwd = TL0;  //采用定时器寄存器的值作为密码
                                        genPasswd[0] = passwd/100;                  //存储密码
                                        genPasswd[1] = passwd%100/10;
                                        genPasswd[2] = passwd%10;
                                        genPasswd[3] = (genPasswd[1]+genPasswd[2])%10;

网友A:
可能串口波特率设置的问题吧

网友A:
可能是波特率的问题

网友B:
要转成字符串,很明显你没有这一步

网友C:
试试
Print_Char(genPasswd[ i] + '0');

网友D:
genPasswd[0] = passwd/100+'0';
后面几句以此类推。

楼主:
粗线第一列,就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
Print_Char(genPasswd[ i] + '0');

OK,实现了。太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genPasswd[0] = passwd/100+'0';
后面几句以此类推。

这样的话,密码变成英文了,上面那位老哥是对的,不过还是谢谢回答我的问题

网友E:
这不是波特率问题,发的是数据而不是字符,短信那边显示的应该是字符,按照ASCII码对应的。改的话后面+‘0‘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