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一个茶炉电路,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2-05-03):
修一个茶炉,电路就是一个单片机,控制一个ULN2003驱动一个步进电机上水。有烧水和消毒两个部分。
现在是加水好用。消毒部分可以加热。但烧水部分不加热。拆开分析电路,就是用8050控制继电器。
8050换了。B极的电阻也换了,用一根导线直接接B极也能控制继电器断开和吸合。
用万用表量B极前电阻的电压,不管是烧水还是停止都没有反应。(量消毒部分是有反应的,也能听到继电器的吸合声音)
难道是单片机引脚坏了?大家帮忙看看还有其它的办法吗?

三极管换了

三极管换了

图2

图2

网友A:
查下检测茶壶(烧水壶)检测回路,从底座开始查

网友B:
检查保护电路:如水量、超温等安全保护电路及传感器。

楼主:
如果不放水壶,会滴滴叫。显示故障码。你是说放了水壶,虽然不叫,但回路还是有问题?

网友C:
从底座开始检查回路

楼主:
太感谢了。根据你的思路,继续查,也没找到原因。后来想不行就买个板吧。去宝宝里搜索了一下,原来板分两线的传感器和三线的。在仔细看另外的一根线是检测缺水的。
原来壶里没水才不烧的。现在修好了。

网友D:
应该直接测量单片机引脚,排查PC线路问题和电阻裂开等问题。

网友E:
是不是回执按钮开关失灵了?????

网友F:
检查按键和保护电路,单片机和程序坏的可能性比较小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太感谢了。根据你的思路,继续查,也没找到原因。后来想不行就买个板吧。去宝宝里搜索了一下,原来板分两线 ...

不是检测缺水,是检测温度的,要不然怎么知道烧开关机呢?

楼主:
谢谢大家。现在修好了。三线的传感器,两根是检测温度的,另外一根是检测缺水的。

网友H:
我家的也坏了  如果做板子 写程序断断续续基本需要三天 网上22元

网友I:
楼主好厉害,没水敢把壶放到上面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