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抄开发板的程序烧录电路,焊接好PCB板后不能烧录程序

楼主(2022-05-03):
我照着普中的 USB转TTL原理图 绘制原理图。我打了PCB样板,但是我在PCB板上把程序烧录电路和最小系统电路焊接完成后,用PZ-ISP烧录软件不能成功下载程序到51单片机芯片中。我测试了一些地方来排除故障:
1.我把CH340c的TXD和RXD短接,然后用上位机发送“123”,能够收到“123”。说明CH340c芯片没什么问题,所以推测是CH340C串口与单片机串口之间因为未知原因不能数据交流。
2.我检查了CH340C串口与单片机串口之间的电路连接没有问题。
想问问有没有大佬知道哪里有问题

我的程序烧录电路&供电

我的程序烧录电路&供电

我的最小系统电路

我的最小系统电路

网友A:
普中这个电路目的在于利用CH340的RTS和DTR控制单片机5V电源的通断来达到自动烧写的目的,也就是每次烧写时不用人工手动上电,所以处理这个问题可以先不去理会这部分电路,直接短接Q3的D、S引脚,手动上电看是否可以正常烧写芯片,如果可以,再查查Q5、Q3及其外围电阻,否则还是CH340或接线的问题。

网友B:
我当初也有这个想法
后来,不想折腾了,马云家里10块钱一个,我打板就要20块了.......人家还有外壳呢,还送4根线

网友C:
直接用STC的下载软件,断电重启下载试试是怎样的结果

网友D:
检测元器件焊接有没有虚焊,焊锡球之类的;还有芯片是否正常工作;可以用万用表测一下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E:
是不是还得确认下单片机烧写程序要不要使能啊?我看原理图中有个脚名叫PROG

网友F:
用三根,把接地线给拔了试试

网友G:
可能是虚焊,我就遇到过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STC的下载软件,断电重启下载试试是怎样的结果

用STC的软件可以烧录程序了。可能是我的三极管元件买错了,所以普中的软件我没法烧录。而且最开始我的原理图里面CH340的供电不是用的+5V,用的是VCC,所以断电下载不进去;现在我用导线把+5V接到CH340供电上,就能断点下载了。

网友H:
买一个烧录器不是简单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H:
买一个烧录器不是简单的事情?

老师说不要买模块,那太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