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CD12864的显示效果不好的问题,汉字乱码图形不清楚

楼主(2022-05-03):
当单片机+LCD12864的显示效果不好,可能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的?已经排除了LCD12864坏了的可能,也不是供电不足、不稳定的原因,是单片机出问题的可能性大吗?还是说还有可能是其他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图形显示不清楚

图形显示不清楚

几个位置的字符显示不好

几个位置的字符显示不好

字符存储错误“你好”变成了“溺埃”

字符存储错误“你好”变成了“溺埃”

网友A:
没看到更多资料,程序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B:
刷新和消隐

网友C:
好像是不带字库的屏,字体取模的方式和显示的方式不配套吧。还是程序有问题。把程序贴出来看看。

网友D:
屏坏了,接触不良,整个屏幕缺了4条行线。